基于VC2005+PPC2003下,DC绘制图形双缓存绘制

楼主:
我在VC2005中创建了基于单文档的MFC工程,实现工程为读取地图数据,然后通过DC绘制到屏幕中,但在拖动地图的时候会出现刷屏现象,即闪得很厉害。然后,在网上了解到可以通过使用双缓存来解决该问题,实现代码如下:
         CMapLayer *pLayer;
        CRect rc;
        CBitmap bmp;
        CDC dcMemory;

        BeginWaitCursor();
        GetClientRect(rc);
        dcMemory.CreateCompatibleDC(pDC);
        bmp.CreateCompatibleBitmap(pDC,rc.Width(),rc.Height());
        dcMemory.SelectObject(&bmp);
        short iCount = pDoc->m_MapLayers.GetCount();
        for ( short i = 0 ; i < iCount ; i++ )
        {
                pLayer = pDoc->m_MapLayers.GetAt(i);
                pLayer->DrawLayer(&dcMemory , m_DrawParam );

        }
        pDC->BitBlt(0,0,rc.Width(),rc.Height(),&dcMemory,0,0,SRCCOPY);
        dcMemory.DeleteDC();
        bmp.DeleteObject();
        pDC->SetMapMode(MM_TEXT);          //设置映射模式
使用该代码后,不会出现闪烁现象,但会拖动起来特别慢,请问各位是不是因为PPC中对于双缓存的支持不足吗?如没有,大家有什么好的方法解决我的刷新VIEW的时候闪烁的问题吗?谢谢大家先

网友:
是你的中间处理有问题吧?for循环多少次?

网友A:
for循环几千次而已,我把同样代码放在PC的MFC上,运行很快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for循环几千次而已,我把同样代码放在PC的MFC上,运行很快啊

你的开发板的CPU是多少Hz,你的PC是多少,这两个能比吗?

网友:
一般来说,你画的线几千也不是很多,应挺快的.但不要每一次都画,第一次画好后,再处理图片移动等操作会好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