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EVC4.0如何调用Sqlce3.5数据库?急急=========================

楼主:
      您好,我用EVC4.0开发的MFC程序,在Wince 5.0上运行,以前用的是Sqlce3.0的sdf数据库
      现在把数据库升级成3.5以后,就连不上数据库了,
      我的连接语言如下:
      [code]CVOConnection::CVOConnection() : m_Conn(NULL)
{
        m_ProgID = _T("ADOCE.Connection.3.1");
        m_bInit = FALSE;
        //对本地数据库创建连接
        m_strDataSource = "Provider=Microsoft.SQLSERVER.MOBILE.OLEDB.3.5;data source = \\HardDisk\\shucai\\WinCEshucai.sdf";

        if(!m_bInit)//My Documents
        {
                if(!Initialize())
                        theApp.LogToFile(_T("Create CVOConnection failed!"));
        }
}

      总是提示Create CVOConnection failed
      大家看是哪里错了,或者您有好的方法,请告诉,非常感谢!

网友:
大家看看啊,总有人遇到过这种情况吧

网友A:
EVC好像调用不了Sqlce的数据库吧,EVC有自带的数据库,不过比较简单

网友:
引用 网友A:
EVC好像调用不了Sqlce的数据库吧,EVC有自带的数据库,不过比较简单

以前用Microsoft.SQLSERVER.MOBILE.OLEDB.3.0的sdf数据库都是可以的

网友:
WM上安装了SQLCE3.5么?

网友:
Provider=Microsoft.SQLSERVER.CE.OLEDB.3.5

这样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