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60 TCPMP出错

楼主:
运行TCPMP出现下面的提示信息
unexpercted  program failure ,please send "crash.txt"
to the developers.program will now exit

曾怀疑是内存不够,或者在redisdent运行的问题。调整机器内存依旧

TCPMP0.66原始的。TCPMP0.72原始都有出现这个问题
网上下的改进版没有问题。现在有时候视频能跑的很欢快,有时候就是出现这鸟东东给挂了
请达人指点迷津!!谢谢

网友:
缺少crash.txt?

网友:
crash.txt应该是程序跑起来就生成的
问题是WINCE5.0很正常
WINCE6.0有时候能播放。但播放某个视频后继续播放其他视频的就出现这问题
希望达人关注指点下、、

网友:
这个文件是不就是出错的提示消息?

网友:
感觉是crash.txt文件需要关闭一下

网友:
是的啊!关闭这个文件是上面意思

网友:
是的啊!关闭这个文件是什么意思

网友:
出现那个信息后,出现这个"BlockAllocated==0"信息

网友:
看他生成的 crash.txt 文件,看出错在哪里个地方// 如果看得懂汇编的话~

网友A:
网上GOOGLE说是TCPMP版本不对,也不知道是不是
个人猜测是不是因为TCPMP首先去寻找硬件视频解码的缘故
因为我的TCPMP在出现几次错误后再进去播放视频就没问题,就是开始寻找相应的视频解码
不知道猜想对不,希望高人指点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网上GOOGLE说是TCPMP版本不对,也不知道是不是
个人猜测是不是因为TCPMP首先去寻找硬件视频解码的缘故
因为我的TCPMP在出现几次错误后再进去播放视频就没问题,就是开始寻找相应的视频解码
不知道猜想对不,希望高人指点指点

TCPMP完全的软解码,不存在查找硬件视频解码的问题

选择DirectDraw或DDI试试
若选择DD,必须保证CE系统集成了DD。

网友:
....
我的视频驱动都是选用GDI的,不存在这个问题啊
TCPMP它会默认去查找硬件相关的东西的
91兄,你在6.0上有没有碰到TCPMP出现的问题啊

网友:
怪就怪在偶尔出现那个错误之后,再播放有没问题

网友:
继续研究,等到高手出现。。。。。。。。。。。。

网友:
crash.txt里面有出错的原因,你提取有用信息然后搜索整个TCPMP原码文件夹,或许可以定位出错原因.曾经读一个非视频的.dat文件就出过很多错误.
慢慢找总会找到问题的:)

网友:
谢谢楼上的哈
今天折腾一上午,中午成功移植WINCE6.0的MFC的TCPMP,
呵呵,以前真个改动都是直接在INTERFACE改的
原来发现用MFC更爽。。
散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楼上的哈
今天折腾一上午,中午成功移植WINCE6.0的MFC的TCPMP,
呵呵,以前真个改动都是直接在INTERFACE改的
原来发现用MFC更爽。。
散分

什么意思?TCPMP不是基于MFC?

网友:
是的,以前自己用的WIN32写的一套界面结构替换INTERFACE.C文件,呵呵,C语言的方式,比较古老,原以为那个在WINDOWS平台通用性会比较好用点,没想到MFC搞的更简单。。。汗颜

网友:
lz,用的是sirf iv的平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