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6.0+VS2005 如何导出 EVC可用的SDK?

楼主:
如题, WINCE6.0+VS2005  如何导出 for EVC 的SDK,
我到处发现安装只能是VS2005和VS2008 可用, evc看不到这个sdk选项,
而PB5.0 导出的SDK, evc可用。

网友A:
VS2005要安装PB6.0,SDK的导出更其他版本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VS2005要安装PB6.0,SDK的导出更其他版本一样

老大,PB6.0 就是 wince6.0啊
现在在定制生产SDK的选择没有找到 跟EVC4.2有关的选择,生成的SDK安装后 ,只有 VS2005和VS2008可以正常看到,使用, EVC的里面看不到这个SDK~

网友:
你得先编译一个OS工程

网友:
编译工os程以后  怎么到处sdk啊? 我也想找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编译工os程以后? 怎么到处sdk啊? 我也想找到

编译后 , 菜单  --》 项目 --》 Add New SDK 即可
选项比 PB5.0 少了几个

网友:
EVC只能支持到wince5,wince6是不支持的,所以你导出的SDK,不能用在evc上,建议楼主直接用VS2005建工程,

网友:
同意ls的

网友:
evc微软已经不更新了,所以支持不了wince6.0的开发。

网友:
fuck 我用vc++和evc用习惯了,郁闷!!~~~~·还以为能找到解决方案呢。。。

网友:
郁闷!那不是公司前辈门用EVC++的应用程序,现在全部都要改为VS2005.大工程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