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xworks如何修改mac地址

楼主:
 我这里有程序可以读到目标机的mac地址,可是我怎样去更改目标机的mac地址呢?请高人指点。附上读mac地址的代码,作为参考。
#include "vxWorks.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netinet/in.h"
#include "net/if.h"
#include "netinet/if_ether.h"
#include "sys/ioctl.h"
#include "ioLib.h"
#include "inetLib.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netinet/in_var.h"
#include "ipProto.h"
#include "end.h"
#include "private/muxLibP.h"
extern struct in_ifaddr* in_ifaddr;

int
getmac()
{
  struct in_ifaddr* ia;
  for (ia = in_ifaddr; ia != 0; ia = ia->ia_next)
    {
      struct ifnet* ifp = ia->ia_ifa.ifa_ifp;
      if (ifp != 0)
        {
          int level;
          IP_DRV_CTRL *pDrvCtrl;
          END_OBJ *pEnd;
          unsigned char PhyAddr[10];

          if(ifp->if_type != M2_ifType_ethernetCsmacd)
            {
               continue;
            }
          level = intLock();

          pDrvCtrl = (IP_DRV_CTRL *)ifp->pCookie;

          pEnd = PCOOKIE_TO_ENDOBJ(pDrvCtrl->pIpCookie);

          pEnd->pFuncTable->ioctl(pEnd, EIOCGADDR, PhyAddr);
          printf("%x:%x:%x:%x:%x:%x\n", PhyAddr[0], PhyAddr[1], PhyAddr[2], PhyAddr[3], PhyAddr[4], PhyAddr[5]);

          intUnlock(level);
        }
    }
}
/code]

网友:
include "vxWorks.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netinet/in.h"
#include "net/if.h"
#include "netinet/if_ether.h"
#include "sys/ioctl.h"
#include "ioLib.h"
#include "inetLib.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netinet/in_var.h"
#include "ipProto.h"
#include "end.h"
#include "private/muxLibP.h"
extern struct in_ifaddr* in_ifaddr;

int
getmac()
{
  struct in_ifaddr* ia;
  for (ia = in_ifaddr; ia != 0; ia = ia->ia_next)
    {
      struct ifnet* ifp = ia->ia_ifa.ifa_ifp;
      if (ifp != 0)
        {
          int level;
          IP_DRV_CTRL *pDrvCtrl;
          END_OBJ *pEnd;
          unsigned char PhyAddr[10];

          if(ifp->if_type != M2_ifType_ethernetCsmacd)
            {
               continue;
            }
          level = intLock();

          pDrvCtrl = (IP_DRV_CTRL *)ifp->pCookie;

          pEnd = PCOOKIE_TO_ENDOBJ(pDrvCtrl->pIpCookie);

          pEnd->pFuncTable->ioctl(pEnd, EIOCGADDR, PhyAddr);
          printf("%x:%x:%x:%x:%x:%x\n", PhyAddr[0], PhyAddr[1], PhyAddr[2], PhyAddr[3], PhyAddr[4], PhyAddr[5]);

          intUnlock(level);
        }
    }
}

网友:
我以前用860时是修改启动配置存储在FLASH上然后下次启动生效,后来写网口驱动觉可调用ioctl,你既然都用ioctl EIOCGADDR命令读出来了,当然也可以写,只要驱动做了这部分程序,就可以改。标准的templateEnd.c驱动模板中就有EIOCSADD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