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uboot的USB下载NK.bin镜像启动后重启丢失uboot

楼主(2009-06-24):
用uboot的USB下载NK.bin镜像启动后重启丢失uboot
用uboot的USB下载NK.bin镜像启动后重启丢失uboot!
使用SKY2440的开发板,之前有过类似现象,最近由于烧坏过一个2440核心板,更换一个全新核心板后,问题愈加明显:
用WinCE,那个nandflash丢失uboot的情况,都是用USB下载NK.bin运行后,关闭CE,然后掉电再重启,就会丢失.
比较奇怪!
请问大家。。。
开发

网友A:
使用eboot下载NK.bin启动CE后,关闭CE,然后掉电再重启,也会丢失NandFlash中的uboot,上电后无法进入uboot!

网友B:
是否烧写进去了,怎么可能自己擦除了呢。

网友C:
这个是你的UBOOT的程序问题,有几个关于NOR或者EPROM的函数去掉试试。
通过程序不可能烧坏核心板,最多是NAND被格完了,无法启动。
通过ADS运行UBOOT,在DRAM中运行,又可以通过UBOOT将本身UBOOT生成的BIN文件烧进NAND。
用H-JTAG如果能检测到920T的核。如果不能检测到就可能硬件出问题了。
建议你多自己动动手,修改下UBOOT

网友D:
前几天,从开发板商那升级了最新的uboot,现在没有问题了,看来是uboot本身的问题!
希望该开发板上早日开发该uboot的源代码,这是他们所承诺的,这样方便大家学习使用!

网友:
我有已经改好的UBOOT的源代码附有我详细的注释
有兴趣进群或论坛交流
http://bbs.armeasy.com
群号看旁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