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跪求各位高手关于keil 3结构体定义的问题

楼主:
是这样的
我现在main()外定义了一个
typedef union  _unfloat
{
  unsigned char bydata[4];
  float fdata;
}unfloat;

然后
void main()
{
     unfloat qq;
     while(1);
}

为什么编译说我没定义unfloat 和qq????

网友:
楼主可以的啊,,,

网友:
我试过了,没问题啊

网友:
就是,这肯定没问题啊,是不是设置错了?

网友:
放在main函数前面

网友A:
老兄,你确定想要这样定义“联合”吗?float类型在51里可是占三个字节,而同在联合中的数组定义了四个字节。

网友:
似乎没有问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兄,你确定想要这样定义“联合”吗?float类型在51里可是占三个字节,而同在联合中的数组定义了四个字节。

不知兄台用的什么编译器。在keil c里float类型在51里确实是4个字节。

网友:
谢谢大家了,我试了,把unfloat qq;
写在main()外面就可以了
还有那位老兄,float真的可以是4个字节

网友:
确实是4个字节,我记错了。

网友:
mark ,
typedef union _unfloat
{
  unsigned char bydata[4];
  float fdata;
}unfloat;
typedef union
{
  unsigned char bydata[4];
  float fdata;
}unfloat;

这2写法有区别吗?我都习惯用第二种

网友:
不的哦,这个定义可以放里面吧...是不是哦...
   我看看....呵呵.

网友:
呵呵.我说嘛,没的问题得.可以放main里面的啦...

网友B:
typedef union _unfloat
{
  unsigned char bydata[4];
  float fdata;
}unfloat;
typedef union
{
  unsigned char bydata[4];
  float fdata;
}unfloat;
有区别哦.第一种哈,可以在后面继续进行定义的,但第二种就不能在在后面继续定义联合型变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typedef union _unfloat
{
  unsigned char bydata[4];
  float fdata;
}unfloat;
typedef union
{
  unsigned char bydata[4];
  float fdata;
}unfloat;
有区别哦.第一种哈,可以在后面继续进行定义的,但第二种就不能在在后面继续定义……

为啥第二种不能继续定义?第二种不能用 unfloat 来定义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typedef union _unfloat
{
  unsigned char bydata[4];
  float fdata;
}unfloat;
typedef union
{
  unsigned char bydata[4];
  float fdata;
}unfloat;
有区别哦.第一种哈,可以在后面继续进行定义的,但第二种就不能在在后面继续定义联合……

这两种都是可以定义变量的哈!

typedef union _unfloat
{
  unsigned char bydata[4];
  float fdata;
}unfloat;

void main()
{
  unfloat qq;
  while(1);
}

我也是keil3,这么用没有问题

网友:
再问大家一个关于float性数据在lcd上显示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