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EDMA传输数据程序为什么执行不了中断?

楼主(2010-06-17):
用EDMA传输数据程序为什么执行不了中断?
用EDMA传输数据程序为什么执行不了中断?
数据
程序

网友A:
没说清楚具体的系统环境啊,一般的DMA只需要操作几个控制寄存器,其他的都是硬件自己完成了

网友B:
传输完成中断和可选传输中断,不都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