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boot 下载NK.bin ,RAM下载方式运行一次后,引起下次FLAH里的OS无法启动问题?

楼主:
64M Flash,
通过eboot 烧写了可以正常启动的NK.bin

有时候为了方便调试NK.bin系统,
改用 RAM 编译, 通过eboot下载后,也可以正常启动。

可当重启设备后, 原来的FLASH保存的NK.bin好像被破坏了,无法启动,
直接提示
0) IP address: 192.168.3.227
1) Subnet mask: 255.255.255.0
2) Boot delay: 3 seconds
3) DHCP: (Disabled)
4) Reset to factory default configuration
5) RNDIS MAC address: 11-22-33-44-55-66
6) Launch existing flash resident image at startup
7) Boot device order: SMSC, USB RNDIS,  USB SERIAL (DL Only)
8) OS Debug serial port: FFUART
D) Download image now
L) Launch existing flash resident image now
S) Save Eboot Config
T) LCD Display Test

Enter your selection: L
INFO: Trying to initialize the built-in  NIC...
LAN91Cxxx: Chip Id 9 Revision 1
INFO:  LAN91C Ethernet controller initialized.
INFO: MAC address: 11-22-33-44-55-66
System ready!
Preparing for download...
+OEMPreDownload()
INFO: Using device name: 'MAINSTN21862'
Download successful!  Jumping to image at 0x80101000 (physical 0xA0101000)..

后面无任何反应. 看样子是OS被破坏了,请问你们有没有这个现象?

网友:
0) IP address: 192.168.3.227
1) Subnet mask: 255.255.255.0
2) Boot delay: 3 seconds
3) DHCP: (Disabled)
4) Reset to factory default configuration
5) RNDIS MAC address: 11-22-33-44-55-66
6) Launch existing flash resident image at startup
7) Boot device order: SMSC, USB RNDIS,  USB SERIAL (DL Only)
8) OS Debug serial port: FFUART
D) Download image now
L) Launch existing flash resident image now
S) Save Eboot Config
T) LCD Display Test
——你这里面没有格式化binfs分区的功能吗?如果没有那不行的。能看见盘符吗?好像以前有人发过帖子的。

网友A:
这个没有添加  BINFS功能, 只是调试NK.bin , 有时候为了方便就使用 RAM方式编译内核,直接下载至RAM运行,
可下载RAM运行后,将FLASH里面原有的OS镜像给破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没有添加  BINFS功能, 只是调试NK.bin , 有时候为了方便就使用 RAM方式编译内核,直接下载至RAM运行,
可下载RAM运行后,将FLASH里面原有的OS镜像给破坏了。

估计问题就在这里了,有些标志要写入flash的,告诉系统我这个不能被格式化的,要保留的。

增加binfs分区功能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也可以在flash驱动把NK所在区域标记为坏块,让系统不去搞坏这部分。

网友:
改天尝试下,现在时间紧,没空研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