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 CE 系统声音大小要如何改变

楼主:
WIN CE 系统声音大小要如何改变?
我改了注册表里的
[HKEY_CURRENT_USER\ControlPanel\Volume]下面"Volume"这一项
但是改完了声音好像并没有改变。是不是还要做什么动作?
我看WIN CE 自带的Volurne&Sounds里声音一改变[HKEY_CURRENT_USER\ControlPanel\Volume]下面"Volume"这一项的值也会跟着变的。
难道是我的RP的问题???
高手们出现吧!!!

网友:
改完之后,要调用waveOutSetVolume(0, volume)
volume是一个DWORD类型的变量,高位WORD是右声道,低位WORD是左声道。

网友A:
1.重启即可。前提是实现HIVE
2.或者用AudioUpdateFromRegistry()API来 告知系统注册表更新。
3.直接调用waveOutSetVolume() API来设置音量。

网友:
引用 网友A:
1.重启即可。前提是实现HIVE
2.或者用AudioUpdateFromRegistry()API来 告知系统注册表更新。
3.直接调用waveOutSetVolume() API来设置音量。

楼上正解,修改好 一般都不能立即生效。

有好多牛人的博客都讲到这个问题,另外也有好多人问到类似的问题,楼主在eeworld下搜索下吧

网友:
要调用一些函数通知系统声音大小改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1.重启即可。前提是实现HIVE
2.或者用AudioUpdateFromRegistry()API来 告知系统注册表更新。
3.直接调用waveOutSetVolume() API来设置音量。
学习,学习,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1.重启即可。前提是实现HIVE
2.或者用AudioUpdateFromRegistry()API来 告知系统注册表更新。
3.直接调用waveOutSetVolume() API来设置音量。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