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的触摸屏校准程序如何独立提取出来?

楼主:
我想在系统中支持多种语言的校准程序,然后在应用程序中根据语言直接调用,不调用dll中的。这样我的系统就能统一了。不要区分语言。

网友A:
呵呵,这个事情曾经干过,当时是修改了C:\WINCE600\PUBLIC\COMMON\OAK\DRIVERS\CALIBRUI下的文件,没有提取出来。通过读取注册表设置,加载不同资源dll,以显示不同语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这个事情曾经干过,当时是修改了C:\WINCE600\PUBLIC\COMMON\OAK\DRIVERS\CALIBRUI下的文件,没有提取出来。通过读取注册表设置,加载不同资源dll,以显示不同语言。

mark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这个事情曾经干过,当时是修改了C:\WINCE600\PUBLIC\COMMON\OAK\DRIVERS\CALIBRUI下的文件,没有提取出来。通过读取注册表设置,加载不同资源dll,以显示不同语言。

读取什么注册表可以加载不同的资源dll呢?而且我的系统一般只支持一种语言,没有实现多国语言的。

网友B:
是加载的不同语言的dll实现的多语言吗
是不是每种语言做成了一个dll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加载的不同语言的dll实现的多语言吗
是不是每种语言做成了一个dll啊

你说的对,当时就是这么做的。
不过,见过有人直接用一副图片搞定的,用阿拉伯数字加箭头说明操作方法,不分语言,我觉得值得借鉴。

网友:
不同语言的dll是哪一个?coredll.dll只提供了接口,资源并不在他里面。

网友A:
不同语言的dll是自己生成的,触摸屏校准界面里只是加载特定资源并代替原来的那个句柄。

网友:
不同语言的 dll要自己做吗?sunrain_hjb还是不是很 清楚,能详细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同语言的dll是自己生成的,触摸屏校准界面里只是加载特定资源并代替原来的那个句柄。

如何生成?能介绍一下吗?我没找到资源最后在那个dll中

网友:
看看这里,是我以前整理过的代码。

网友C:
代码下载了,不过编译出来的只有资源dll,要如何让系统连接到dll中的资源呢。
需要修改CALIBRUI下面的代码吗?还是如何实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download.eeworld.net/source/2075027
看看这里,是我以前整理过的代码。

ding

网友:
楼主传我一份WinCE触摸屏校准界面多国语言包的代码吧,我没有分值了,clg711@yahoo.com.cn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代码下载了,不过编译出来的只有资源dll,要如何让系统连接到dll中的资源呢。
需要修改CALIBRUI下面的代码吗?还是如何实现的?

楼主这种锲而不舍打破沙锅问到底的精神,值得敬佩。

的确需要修改CALIBRUI的代码,加载你所需语言的资源文件,代替原来的那个资源句柄即可。

网友:
嘿嘿~我记录下~~~~~~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引用 12 楼 accessysq 的回复:代码下载了,不过编译出来的只有资源dll,要如何让系统连接到dll中的资源呢。需要修改CALIBRUI下面的代码吗?还是如何实现的?

楼主这种锲而不舍打破沙锅问到底的精神,值得敬佩。

的确需要修改CALIBRUI的代码,加载你所需语言的资源文件,代替原来的那个资源句柄即可。

^_^
感谢sunrain_hjb。

网友:
这个校准非常麻烦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