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6运行程序后系统变慢

楼主:
    俺的系统很奇怪,运行某些程序,比如摄像头抓取的程序、CorePlayer等之后系统就变慢,焦点从“我的设备”移开时图标会呈现一杠一杠的样子。
    这是为啥呢?有人遇到过吗?

网友:
这个问题好像有很多人问过了。也讨论过N此了。
建议楼主搜索一下以前的老帖。
————————————————————————————————————————————————
菜鸟来顶贴学习。

网友:
搜过了,没找到啊。。。

网友:
自己用远程工具看看CPU的使用率啊!看系统忙还是不忙!

网友:
看看有没有使用DirectDraw

网友:
好像是使用DirectDraw造成的
有什么办法解决吗?

网友:
偶以前使用的CE6.0下的BSP有问题,好像是显示驱动与CE系统的DirectDraw配合在一起有Bug。这个问题无法解决,不知道LZ的BSP是什么?

网友:
我这个BSP没有做DirectDraw的Driver,是不是没有DirectDraw Driver造成的?
DirectDraw Driver最主要作用是啥?

网友A:
我是用的Marvell300的,BSP是我们根据Zylonite改的,Display我们换了显示屏,这个部分是我们自己写的,不知道您说的配合的Bug是存在哪里?我一直不知道问题定位在那里?

网友:
没做Dirctdraw不会有什么问题的,那么就是用GDI实现的显示,一个正常的应用程序不至于会造成明显的系统性能降低,除非应用程序写得有问题。或者就是相关驱动实现里面有问题

网友:
现在遇到的情况是运行了Coreplayer这样的程序就会显示变慢,挺奇怪的,看系统运行情况都没啥异常,就是不知道是哪里驱动有问题。

网友:
我也提个最傻的可能吧 打印debug信息太多了 曾经碰到过 一个人写了太多的调试信息(IST里面,还是个很频繁的中断) 把系统活活挂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用的Marvell300的,BSP是我们根据Zylonite改的,Display我们换了显示屏,这个部分是我们自己写的,不知道您说的配合的Bug是存在哪里?我一直不知道问题定位在那里?

你的bsp是什么时间的?有IPM么?你的display driver里有IPM相关的东西么?
给点串口log吧。
或者你把IPM禁掉,看还有没有问题

网友:
最简单的办法,抓monte carlo profiling,看系统慢在哪个函数里。

网友:
來報個到。。我是用模擬器的。感覺還好。不會是哪裏內存溢出了吧。汗。
mark

网友:
我们BSP里面还没有用IPM。。。
只要一调用CorePlayer或者是摄像头程序就变慢。

网友:
问了FAE是他们给的BSP里面有问题,注掉一行之后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