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弟为毕业设计向各位大虾请教 谢谢指教

楼主:
  小弟是大四的学生,今年的毕业设计课题就是利用单片机的多功能电子钟,是基于51/52系列的单片机,想过来请教高手怎么设计一个比较好的 新颖的电子钟,我在网上也搜了不少相关的 但是都是老套的东西,因为我的知道老师说我的找个设计比较简单,如果答辩的话不是优就是差,没有及格这一说 所以我想搞个比较新颖的又包含基本的时分秒 月日年  闹钟之类的功能 ,外形也也好点的,最好是c语言的 汇编的也好。有那位好心人帮帮小弟,不胜感激,小弟的邮箱是goldapple2@163.com 谢谢了

网友:
用128*64液晶画界面

可以用RTC,也可以自己弄一个时钟逻辑

然后去市场上买一个垃圾点的,

自己装上

网友:
前辈 我不太懂 如果你有一些资料的话能传到我邮箱吗?如果答辩顺利我支付现金 嘿嘿 麻烦了

网友:
晕,我前些天做了个,用的是ds12c887,
一些资料已经发你邮箱了,,

网友:
小弟是大四的学生,今年的毕业设计课题就是利用单片机的多功能电子钟,是基于51/52系列的单片机,想过来请教高手怎么设计一个比较好的 新颖的电子钟,我在网上也搜了不少相关的 但是都是老套的东西,因为我的知道老师说我的找个设计比较简单,如果答辩的话不是优就是差,没有及格这一说 所以我想搞个比较新颖的又包含基本的时分秒 月日年  闹钟之类的功能 ,外形也也好点的,最好是c语言的 汇编的也好。有那位好心人帮帮小弟,不胜感激,小弟的邮箱是goldapple2@163.com 谢谢了

设计个比较好的,完全可以自己想些花样加上去,这里给你例举一些功能:

一:添加语音功能

采用一些语音模块,现在这种市面上有不少,如ISD4001等。

二:采用专业时钟芯片

如DS1302,12C887,HT1380,PCF8563等。这样即可以保证时钟的准确性,也可以保证掉电不丢失。

三:采用液晶显示。

就几个数码管丢在上面显得太老土了,加上漂亮的液晶,如STN,TFT等,会使自己的作品锦上添花。毕竟是毕业设计,发挥在自己,不用去考虑成本,市场等,完全在于练手。

四:添加遥控功能。

采用0038等红外一体化接收头,配上万能遥控器,可以很轻松的制作带遥控功能的万年历。遥控距离实测在十米开外。是不是比较有个性?

其实万年历实现的方法有N多种,可以尝试采用不同的方法。现在的ARM处理器里面一般都带有RTC,外接32768HZ的晶振,只需要在里面读寄存器就可以了,相当的方便。可以选一款ARM7,如LPC21XX,S3C44B0等。也可以尝试用FPGA实现,总之多锻炼,对自己只有好处没有坏处。现在外面用51的已经好老土了。

网友:
如下功能:温度计,湿度计.测血压,血糖,心率。自己挑

网友:
毕业设计很重要...........是工作之前第一枪,大学最后一枪。哎,要好好干。
你这个东西多去百度,google就可以了。

网友:
楼上说的我很汗颜a

正在愁毕设呐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上说的我很汗颜a

正在愁毕设呐

有些人找人做,大学基本是要准备后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