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boot 的 配置问题.(从NAND启动)

楼主(2009-12-11):
u-boot 的 配置问题.(从NAND启动)
提示的是 bad crc or nand 在网上查了下,应该是env的问题!麻烦各位有经验的朋友,说一下具体怎么改!
我用的是mini2440,page size应该是2048的,但是u-boot启动输出的还是512~已经进行过CONFIG_了
配置

网友A:
Warning - bad CRC or NAND, using default environment的这个问题都3天了,还是没有解决!
看了一些,有些说的可以用saveenv来让env保存在nand上面,但是我saveenv中,nand erase 0x40000是对的,但是在write nand ....FAILED了 我想是不是我的nand的配置问题啊,但是还是不知道如何修改!改什么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