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运放在Proteustexoac natoa opamp库中的使用区别

楼主:
关于Proteus中texoac natoa opamp库的区别,网上解答是
OPAMP.LIB              包括 运算放大器

NATOA.LIB                包括 国家半导体公司 的运算放大器

TEXOAC.LIB              包括 德州仪器公司的运算放大器和比较器

我想问的是这几种都是运算放大器吧,他们有什么区别吗?因为我在仿真的时候,选择不同库的运算放大器实现的功能不一样,有些可以实现预期功能,有些会出现错误,不能仿真。比如在用DAC0832产生三角波的仿真中,选择OPAMP.LIB 中的LM324是可以正常仿真的,也是实现正常波形,而选择NATOA.LIB 中的LM324却是出现错误,再选择TEXOAC.LIB 中的LM324的时候虽然出现波形,却是有点奇怪的,就是那种不完整的吧,哪位知道是可以说下不~谢了!

网友:
关注中。

一个解释是同样有库,但有的是 no simulator model,即没有仿真模型,就不能仿真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关注中。

一个解释是同样有库,但有的是 no simulator model,即没有仿真模型,就不能仿真

应该是这这样子的

网友:
楼主有没有画过PCB,

为什么有:
OPAMP.LIB              包括 运算放大器
NATOA.LIB                包括 国家半导体公司 的运算放大器
TEXOAC.LIB              包括 德州仪器公司的运算放大器和比较器

首先完整的运放 所应该不止上述3个;

因为世界上IT公司很多, 做运放、单片机等等这些器件的公司很多很多。
NS( 国家半导体)有运放,TI(德州仪器公司)也有,其他很多公司都运放,并且他们的运放的信号也有很多,性能不一样,参数也不一样。

所以运放就分类很多库,比如NS的库,还有TI的库,当然还有其他很多公司的库,并且在这些库里,一般都有很多型号,因为他们生产 各种参数的运放(为了满足市场需求)

那么楼主仿真,你首先看看你所需要的运放,有什么性能和参数要求,再选取合适的芯片,然后看他是那个公司的,这样你就上对应的公司的库里面找。

网友:
如果还有问题,QQ:604914729 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