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1G的DDR2 SDRAM内存和一个2G的DDR2 SDRAM内存搭配

楼主:
这样会不会有问题啊?
另外要不要考虑主板上的内存插槽问题?

网友A:
把1G那个扔了吧.....有它不多,没它不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1G那个扔了吧.....有它不多,没它不少

不会吧,2G和3G的容量还是很大区别的啊,我还是很有可能把内存使用超过2G的

另外有什么牌子的可以推荐,网上看到有1000多的,那到底牛逼在哪儿啊?DDR3的插槽是不是和DDR2的插槽不一样啊?

网友:
首先楼主可以插上试试。

另外:
DDR3是DDR2*2
就像是DDR2是DDR*2一样,
DDR是SDRAM*2
不能混用
AM3主板,同时支持DDR2 和 DDR3 内存

网友B:
关于楼主这些问题,百度或GOOGLE下,应该能找到一些帮助。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关于楼主这些问题,百度或GOOGLE下,应该能找到一些帮助。

找个机会给你们加分嘛

网友:
没问题,我现在就这么用的。

网友:
看主频是否一致,不一致会按低速运行?

网友:
两根内存混搭,有时会造成不兼容而死机。如果要将两根内存插在一块主板上,楼主应该看下着两根内存的牌子、出厂日期、主频是否一致。一般同一个厂家出的DDR2时可以兼容的,厂家不同有可能造成死机。
这个具体兼容情况楼主要插在主板上试一下,看看是不是会造成死机或电脑报错。如果内存还没买的话,最好是把电脑抱到电脑城去,谈好价钱让装机的给你装,这样以后出现不兼容现象他们会负责。
2G内存现在250左右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