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创2440核心板加LCD如何正常显示

楼主:
大家好,我刚刚接触2440不久,用的是开发板,它上面提供了一块核心板,我把核心板拆下来了,单独接LCD,但是上电后,是白屏,有的时候有彩色的竖纹,检查了LCD的连线,应该没问题,我怀疑是2440没有正常工作,请大家指点下,让核心板正常工作应该注意哪些引脚啊?
我现在给核心板加了电源,nReset,nwait,VDD_RTC引脚接高电平,nWE接低电平,还有其它引脚需要注意的吗?希望和大家交流,谢谢!

网友:
最主要是检查各关键引脚的供电电压是否正常 。

网友:
是核心板没有启动,现在LCD可以正常显示了,但是新的问题又来了,串口输出信息不完整,输出如下

WinCE NAND Boot v1.00
Jun 08 2008 12:30:55
'U' for USBMON
**********
Total Sectors:0x0000e800
Sector addr on NAND: 0x000002a0
TotalSector: 0x0000e800
Reading Kernel Image from NAND
    dwSector: 0x000002a0
    dwLength: 0x0000e800
    dwRAM: 0x30200000

正常情况下应该还有一段的

Windows CE Kernel for ARM (Thumb Enabled) Built on Feb  8 2007 at 23:36:51
ProcessorType=0920  Revision=0
sp_abt=ffff5000 sp_irq=ffff2800 sp_undef=ffffc800 OEMAddressTable = 8c2013bc
Windows CE Firmware Init
INFO: Initializing system interrupts...
INFO: Initializing system clock(s)...
INFO: Initializing driver globals area...
LCD OUTPUT MODE 240*320.
OEMInit Done...

但是没有这段了

而且现在上电不能重启,我要用导线的一端碰一下电源或者地或者nRESET等脚,串口才有信息输出且不全
应该是复位电路没有弄好吧?问题可能出现在哪里呢?

网友:
复位电路,等等。

应该是没有烧写有NK吧,或者启动NK不正常

扬创的bootloader不开源的吧,估计够你搞的了、

网友:
扬创的板板我用过,源码没有,可有相关的现成文件。把相关的文件都烧进去。
不只检查连线的问题

网友:
呵呵,屏幕可以用了,只是效果不好
有几点要说清楚
Windows CE Kernel for ARM (Thumb Enabled) Built on Feb  8 2007 at 23:36:51
ProcessorType=0920  Revision=0
sp_abt=ffff5000 sp_irq=ffff2800 sp_undef=ffffc800 OEMAddressTable = 8c2013bc
Windows CE Firmware Init
INFO: Initializing system interrupts...
INFO: Initializing system clock(s)...
INFO: Initializing driver globals area...
LCD OUTPUT MODE 240*320.
OEMInit Done...

这短信息是在正常烧写了CE系统后才有的,开发板技术支持是这么说的,把USB接好,少系统进去,终于可以了

还有就是要仔细检查连线

LCD的驱动不是我做的,是现成的,所以LCD的显示效果现在也先不管了,但是我使用锂电供电的,所以电池电量对LCD的工作是有影响的

系统正常了
还有其它事要做呢,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