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造函数,构造函数,构造函数,构造函数,构造函数,构造函数

楼主:
evc4开发环境
我自己写了一个类。
CRulers::CRulers()
{
        CRect rect;
        GetClientRect(rect);

        m_X = 20;
        m_DownY =(m_rect.top);
        m_UpY =(m_rect.bottom);
}

在后边的函数中调用m_UpY ,m_DownY 变量,(变量为int型)
void CRulers::DrawRulers(CDC *pDC)
{
        pDC->MoveTo(m_X,m_UpY);
        pDC->LineTo(m_X,m_DownY);
}

但是m_UpY ,m_DownY 中的值和预计的不一样。这个线根本画不出来。
但是如果这样写void CRulers::DrawRulers(CDC *pDC)
void CRulers::DrawRulers(CDC *pDC)
{
        CRect rect;
        GetClientRect(rect);

        m_X = 20;
        m_DownY =(m_rect.top);
        m_UpY =(m_rect.bottom);

        pDC->MoveTo(m_X,m_UpY);
        pDC->LineTo(m_X,m_DownY);
}
就可以。谁知道这是为什么?

网友:
m_UpY ,m_DownY 全局变量,

网友A:
构造函数中不要用:GetClientRect(rect)

只做变量初始化就可以了,

----
你要写一个 话直线的 成员函数 ,那么就在这个函数的实现代码里面写:
void CRulers::DrawRulers(CDC *pDC)
{
CRect rect;
GetClientRect(rect);

m_X = 20;
m_DownY =(m_rect.top);
m_UpY =(m_rect.bottom);

pDC->MoveTo(m_X,m_UpY);
pDC->LineTo(m_X,m_DownY);
}

网友B:
m_rect 在什么地方赋值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m_rect 在什么地方赋值的?

我晕了,呵呵,m_rect 就是rect啊 ,呵呵,m_rect是我调试的时候加的另一个变量,贴代码的时候看错了。其实这里m_rect 就是rect

网友:
引用 网友A:
构造函数中不要用:GetClientRect(rect)

只做变量初始化就可以了,
这是为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构造函数中不要用:GetClientRect(rect)

只做变量初始化就可以了,

----
你要写一个 话直线的 成员函数 ,那么就在这个函数的实现代码里面写:
void CRulers::DrawRulers(CDC *pDC)
{
CRect rect;
GetClientRect(rect);

m_X = 20;
m_DownY =(m_rect.top);
m_UpY =(m_rect.bottom);

pDC->MoveTo(m_X,m_UpY);
pDC->LineTo(m_X,m_DownY);
}

这里我需要做变量m_UpY,m_DownY的初始化啊。但是这两个变量的初始化和窗口大小有关系啊。

网友:
在构造函数里面给一个指定的值
然后在OnInitDialog()里面
调用
CRect rect;
GetClientRect(rect);

网友C:
构造函数中是初始化一个类的对象,所以,一般不要调用其类本身的成员函数。。。

网友:
引用 网友C:
构造函数中是初始化一个类的对象,所以,一般不要调用其类本身的成员函数。。。

有道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