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WM 到底是什么?怎么使用?谢谢!

楼主:
请教:
是这样的,直接电机的一条线接 VCC
(通过改变电流的大小能改变输出力的大小)

假设电机接在 20V 的电压上
现在用 PWM 来改变电流
PWM 由单片机产生
问题1:
我要怎么接线
才能使通过单片机控制电流大小?

2:
PWM 到底是控制电流大小的?
还是控制电压大小的?

3:
如果PWM 是控制电压大小的
那么我需要稳定的电压
变化的电流,那要怎么办?
谢谢!

网友:
应该可以找到电机驱动芯片,利用PWM控制输出电压的大小
也可以自己搭电路,一般是桥式电路,不过还是驱动芯片安全些,一般都有过流保护

网友:
2:
PWM 通过控制电压来控制电流大小.所谓控制电压就是控制电机2端平均电压(通过电压脉冲P的宽度M)
3:
可以使用电机驱动芯片来控制.
1:
所以你的电机要接在通过PWM调制M的20V的电压上,也就是说20V电压要经过PWM调制后加到电机上.

网友:
PWM————————占空比..........

网友:
PWM是利用脉冲来控制电压的转化的.

网友:
PWM是占空比,说白了就是一个周期内一会1(高电平)一会0(低电平),电机两端一路接用单片机产生PWM,一路接20V电压,会产生两个不同的压差。电机空载时,转速与其两端电压有关。要想产生恒压并想通过单片机的一路PWM控制可以加一个电机驱动芯片。电流的变化控制不太了解,不过电流变化与负载有关的

网友:
就是改变占空比,使平均值改变,从而实现电压变化

网友:
一般高电平占时间越长可以是实际电压越大;可以通芯片程序控制,

网友:
改变占空比,也就改变了输出的平均电压电流

网友:
用PWM控制达到你想要的效果时,需要一个闭环系统,由采样、PID计算、PWM驱动输出等组成。想控制电流就对电流采样,想控制电压就对电压采样,采样后通过PID计算期望的输出,把PID值转成PWM值去驱动电路。

网友:
PWM控制占空比,达到控制平均电压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