閺冪姷鍤庢潻鐐村复

楼主:
MEMS娴肩姵鍔呴崳锟�
閻㈤潧鐡欓幎鈧張顖欐唉濞达拷
鏉堝湱绱瑼I
ARM閹垛偓閺堬拷
Linux娑撳骸鐣ㄩ崡锟�
閸楁洜澧栭張锟�
閸ユ垝楠嘙CU
51閸楁洜澧栭張锟�
濡剝瀚欓悽闈涚摍
閻㈠灚绨幎鈧張锟�
LED娑撴挸灏�
閺冪姷鍤庢潻鐐村复
TI閺冪姷鍤庢潻鐐村复
娴肩姵鍔呴崳锟�
PCB鐠佹崘顓�
缂佺厧鎮庨幎鈧張顖欐唉濞达拷
濞村鐦�/濞村鍣�
閸掑棛鐝涢崳銊ゆ
鐞涘奔绗熸惔鏃傛暏
濮瑰€熸簠閻㈤潧鐡�
濞戝牐鍨傞悽闈涚摍
閻㈤潧鐡欑粩鐐剁
DIY/瀵偓濠ф劗鈥栨禒鏈电瑩閸栵拷
MAX32630FTHR鐠佹崘顓告径褑绂屾稉鎾冲隘
娴犮儲濯舵导姘几
濞f濞o拷
閼卞﹨浜扮粭鎴犵懅闂傚綊妞�
EEWorld妫颁礁顨涙稉鎾冲隘
娣団剝浼呴崣鎴濈
ADI工业技术论坛
ADI工业技术论坛
Linux开发
arm linux移植的问题
梦里飘
梦里飘

网友A(2010-04-22):
arm linux移植的问题
我在Fedora8下写了一个usb自定义设备的驱动,经验证没有问题,现往arm linux上移植,驱动交叉编译后可以成功insmod到板子上,但是设备却无法打开,请问这里是不是需要注意什么问题?小弟刚刚接触嵌入式,还望大家不吝赐教。谢谢
linux
问题
linux

网友:
确认中断程序是否被启用(断点,printf)
确认与主机的握手是否成功(抓包工具)
设备无法打开的话,设备号之类的是否正确?

网友B:
典型的问题,你的驱动应该在insmod后需要mknod吧?

网友:
配置 make menuconfig 里面的选项 要加入对module的支持~~!!!! 这样.ko才能被加载~!!

网友C:
呵呵,谢谢大家,是从设备号的问题,设成0就ok,设成较大的数字就不行,可能和板子有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