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wnload新内核后按键和触摸屏都无声

楼主:
重新下载新的内核后,按键和触摸屏都变的没有声音了,用PB5.0下的Remote Registry Editor对比两内核的注册表,
[HKEY_CURRENT_USER\ControlPanel\Volume] [HKEY_LOCAL_MACHINE\Snd\Scheme] [HKEY_LOCAL_MACHINE\Snd\Event]三者的设置完全一致,不知问题到底是出在什么地方了??请各位高手指点

网友:
看音频驱动是否正确加载了呢

网友:
楼主是同样的内核再次下载时出现状况吗?还是重新编译内核下载后导致的?
如果是重新编译内核了,请检查一下相关组件有没有添加到OS中来。

网友:
看相关驱动是否加载了。楼主表述尽量详细一些。我等好看一些。

网友:
是在之前的平台上又重新编译的
检查了相关的组件,有添加Waveform Audio,MP3 codec,MPEG-1,layer 1 and 2 audio codec,wave/aiff/au/snd file parser,waveform audio render,wma codec,wma vioce codec等组件,编译后还是无声
有哪位知道的指点一下

网友:
我用的是UDA1341TS的音频芯片,相关的驱动并咩做任何改动
只是重新编译了内核

网友:
你用TCPMP播放一下MP3看看有没有声音。
如果现在的系统没有任何声音,那可能是音频驱动的问题。
如果系统能出声,只是按键和触摸屏没声音的话,那可能是某些组件没选中。
楼主是用Mobile Handheld为模板么?

网友:
我是用Mobile Handheld为模板的
用TCPMP播放MP3还是没声音,估计是驱动的问题
download image时在串口有如下信息:
OEMIoControl: Unsupported Code 0x101008c - device 0x0101 func 35
OEMIoControl: Unsupported Code 0x1010104 - device 0x0101 func 65
OEMIoControl: Unsupported Code 0x10100c4 - device 0x0101 func 49
OEMIoControl: Unsupported Code 0x10100c4 - device 0x0101 func 49
OEMIoControl: Unsupported Code 0x10100d0 - device 0x0101 func 52
OEMIoControl: Unsupported Code 0x10100f8 - device 0x0101 func 62
INFO: CReg2440Uart::CReg2440Uart using processor frequency reported by the OAL (66666666).
INFO: CReg2440Uart::CReg2440Uart using processor frequency reported by the OAL (66666666).
INFO: WAVEDEV.DLL: SetI2SClockRate:  Using processor frequency reported by the OAL (66666666).
Prescaler:3
有哪位高手遇到过这样的问题请指教一下

网友:
引用楼主 leoliu0128 的回复:
重新下载新的内核后,按键和触摸屏都变的没有声音了,用PB5.0下的Remote Registry Editor对比两内核的注册表,
[HKEY_CURRENT_USER\ControlPanel\Volume] [HKEY_LOCAL_MACHINE\Snd\Scheme] [HKEY_LOCAL_MACHINE\Snd\Event]三者的设置完全一致,不知问题到底是出在什么地方了??请各位高手……

把值贴出来看看

网友:
[HKEY_CURRENT_USER\ControlPanel\Volume]
Key=65538
Screen=65538
Mute=7
Volume=2576980377

[HKEY_LOCAL_MACHINE\Snd\Event]
.Scheme=.DefaultSounds
EventMask=16777215
EventCache=768
.NoSounds=value not set
.DefaultSounds=Asterisk
.AllSounds=Asterisk
Close
critical
default
Empty
exclam
infbeg
infend
infintr
MenuPop
MenuSel
OpenProg
question
Infbeg
Infend
Infintr
startup
WindMax
WindMin
RecStart
RecEnd

[HKEY_LOCAL_MACHINE\Snd\Scheme]
.DefaultSounds=Windows CE 默认设置
.AllSounds=所有声音
.NoSounds=无声音

网友:
问题解决了
来结贴散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