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vc中怎样编辑多国语言

楼主:
evc中怎样编辑多国语言
比如说我要SetWindowText(_T("? ?? ??"));
但在Evc中成了SetWindowText(_T("? ?? ??"));

网友A:
系统定制的时候必须增加相应的语言支持,否则的话就是乱码。

网友:
引用 网友A:
系统定制的时候必须增加相应的语言支持,否则的话就是乱码。

我说的是EVC的文本编辑器

网友:
你的PC支持其他语言显示么,如果支持,就是EVC不支持了,VS2005没有这个问题。

网友:
用资源应该好点,试试看

网友:
把棒子语写到文本文档 转换成UNICODE
copy到程序里定义的字符串str,SetWindowText(str)

网友:
谢了,我已经搞定了,只是有些麻烦。
static WCHAR wTitle[] = {44256,44553,32,48177,46972,0,0};
SetWindowText(wTit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