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单片机IO口模拟串口与另一个单片机通信

楼主:
用的是AT89S52由于只有一个串口不够用,要用IO口模拟一个串口另一个口作为与计算机通信用
用模拟的口与另一个单片机通信(也用IO)
发送数据的程序如下:
; **********************************
;********
INPUT: CLR C
MOV TXD,C
LCALL DEL833
MOV R3,#8
REP: RRC A
MOV TXD ,C
LCALL DEL833
DJNZ R3,REP
SETB C
MOV TXD,C
LCALL DEL833
RET
接收数据的程序如下:
;********?
OUTPUT: JB RXD, $
LCALL DEL833
MOV R3,#8
OUT: MOV C ,RXD
RRC A
LCALL DEL833
DJNZ R3,OUT
JNB RXD
RET
调试的时候数据能够正常的发送出去
但是好像老是检测不到起始位,无法正常接收
不知道问题在哪儿烦劳高手指教

网友:
这种方法不好,串口是要硬件支持的,完全用软件,很难控制波特率。

网友:
还真没有这样用过
如果真的有需求,为何不用2个串口的单片机

网友A:
既然双向都用IO,就不必 完全使用串行协议了。

网友:
我曾经写过一个模拟串口的,一个单片机只模拟一个串口。

网友:
一个单片机模拟一个串口,另一个用串口接收是可以的,能够进入中断
要是另一个用IO口模拟的话,就是这个同步问题怎么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既然双向都用IO,就不必 完全使用串行协议了。

按照串行协议怎么实现啊,两个单片机通信怎么同步啊

网友B:
模拟一个spi通讯,一个用sck,一个输入,一个输出。在sck的下降沿收发数据!

网友:
引用 网友B:
模拟一个spi通讯,一个用sck,一个输入,一个输出。在sck的下降沿收发数据!

这个听我们同学说过的,两个MCU都用三根线么

网友:
起始位挂到中断上,用边缘触发

网友:
模拟串口要占用单片机的资源,能够实现的

网友B:
sck作同步!一个作输入,一个作输出,输入输出同时完成!

网友:
模拟串口这用法,基本上大家都用过,要么精确计算,要不直接拿示波器看。

网友:
你的时间处理的不准确.

检测到下降沿后等待1.5位时间的接收BIT0,然后每隔1位时间接收一位的数据.

网友C:
OUTPUT: JB RXD, $
LCALL DELAY1250        ;; 此处延时1250微秒,不是833微秒
MOV R3,#8
OUT: MOV C ,RXD
RRC A
LCALL DEL833
DJNZ R3,OUT
JNB RXD
RET

网友:
引用 网友B:
sck作同步!一个作输入,一个作输出,输入输出同时完成!

怎么实现,有没有具体的代码拜读一下

网友:
为什么不是883微秒,不是要双方波特率都系统吗
引用 网友C:
OUTPUT: JB RXD, $
LCALL DELAY1250 ;; 此处延时1250微秒,不是833微秒
MOV R3,#8
OUT: MOV C ,RXD
RRC A
LCALL DEL833
DJNZ R3,OUT
JNB RXD
RET

网友:
打错了,应该是波特率要相同吧

网友:
我用过,完全可以的,采用双线可以,三线,其中触发中断,也可以的,哈哈

波特率,可以用定时器中断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