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o口扩展问题

楼主(2010-04-23):
io口扩展问题
我想做个控制板上16个继电器,再留出一个可控制的扩展板接口也是控制16个继电器的。
我目前想用16f877单片机进行控制,不知道io扩展芯片用什么好
有什么好的设计方案,请帮忙,谢谢!
继电器
接口

网友A:
简单点方案是:
用译码器,3-8译码器,4-16译码器
用串转并的移位寄存器 595之类的,也有很多是输出bit的移位寄存器,具体可以查74系列的型号
译码器就只能选8选1或者16选1。假如不符合你的项目要求,那就选择串转并移位寄存器吧,肯定可以的。

网友B:
选个64脚以上的MUC,例如MEG169等,IO端口就有53个了,mega16可用的有32个!

网友C:
有的时候用不了那么多接口,所以要做个带扩展板的,
请问,如果再多扩展io口单片机寻址范围有规定吗?

网友D:
我感觉还是选个io多的好,不然的话好够呛的。。需要译码器和锁存器之类的,增加程序的复杂性。。
另外,可以考虑cpld之类的,有便宜的。。。

网友E:
这种情况,寻址范围,视你可支配的IO和外扩后的IO而定,同MCU的CPU没直接关系了。
一般,假如CPU资源充足,IO紧缺的话,可以考虑扩展,建议是扩展一层。别像盖房子一样,搞几层扩展。

网友F:
其实采用CPLD 也非常不错;
如果楼主会相关编程,则采用CPLD性价比更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