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vxworks时间的飘逸

楼主:
 工程发现一个难题,在设置了24分钟的timer后,却在24-35分钟之间不同时候触发。
发现代码有下面一段,请指教。

word32 delay.
word32 newDelay.

delay = ((unsigned long long)newDelay * sysClkRateGet() + 999) / 1000;

结果会出问题 吗?

网友:
sysClkRateGet() 是否会受其他的影响?

网友:
引用楼主 abnerchai 的回复:
工程发现一个难题,在设置了24分钟的timer后,却在24-35分钟之间不同时候触发。
发现代码有下面一段,请指教。

word32 delay.
word32 newDelay.

delay = ((unsigned long long)newDelay * sysClkRateGet() + 999) / 1000;

结果会出问题 吗?

怎么不说说你是使用什么样的timer,什么样的系统调用之类的。。。

- 千里孤行

网友A:
这句话本身是不会对时钟造成影响的,sysClkRateGet() 只是返回1s有多少个tick,对其它没有影响

网友:
sysClkRateGet() 返回60。

"怎么不说说你是使用什么样的timer,什么样的系统调用之类的。。。 "

用的是“wdStart()”启动的timer.
WDOG_ID     timerId;

多谢大家,有其他原因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句话本身是不会对时钟造成影响的,sysClkRateGet() 只是返回1s有多少个tick,对其它没有影响

我的意思是这句话算出来的delay值会不会出问题?
因为delay是word32类型的啊。而中间临时变量是unsigned long long

delay = ((unsigned long long)newDelay * sysClkRateGet() + 999) / 1000;
后面的设置timer的语句是:

wdStart(timerId,delay,(FUNCPTR)timerHandler,(int)this)

用的是VXworks6.4

网友:
既然sysClkRateGet()返回值是固定值60,那这里为啥还用这个函数返回值?
LZ不妨直接用60代替sysClkRateGet(),试试看。
另外,newDelay的初值和处理方法没有贴出来,这个值的变化会否影响delay的结果?
24-35分钟不等,或许就是delay的值在临界区出现了不确定性造成的。

网友:
newDelay 是1080000,固定的值。

在Vxworks Shell上执行sysClkRateGet(),返回值一直是60。
注意,在shell 上执行: period 60,upTime(),发现并不是每隔60秒才执行,发现有时候会延时2-10秒才执行。
这个延时的长度看起来和VxWorks的负载有关系,如果VxWorks的负载越大,延时会越长,不知道根本原因是什么,请指教。

网友:
再顶顶。看看有没有高手回答。

主要是想知道Vxworks系统的时钟为什么还有延时,主要受哪些因素影响?
调度?还是其他?为什么会受负载的增加而改变?

网友:
sysClkRateGet就是获取系统时钟的滴答值,我理解就是一个时钟中断的时间是1秒的sysClkRateGet分之一,通常来说,操作系统通过计时器来维护taskDelay的具体时间间隔。而实际上如果CPU的资源消耗比较多的话,计时器的维护就会为高优先级的任务让路,这也就导致了LZ说的晚上2-10秒执行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