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99 添加中间层出现的问题

楼主:
no signal or plane layer has been selected
错误如上
谁解释下

网友:
自己恢复自己
此问题已经解决了
是我没有选中的原因
给自己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己恢复自己
此问题已经解决了
是我没有选中的原因
给自己分

呵呵,MARK,受益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己恢复自己
此问题已经解决了
是我没有选中的原因
给自己分

还可以给自己分???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