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QLCE数据库

楼主:
我想问一下,Windows CE设备上的SQLCE数据库 与 Windows XP桌面系统下的 Sql Sever 2000数据库实现数据互相访问。
我查了一下,Windows CE设备上可以有SQL Sever客户端代理,然后Windows XP上是SQL Sever服务器代理。通过他们来实现两个数据库之间的数据联络。我现在只是问一下,两者之间是通过什么物理途径。是以太网,USB,还是?我见书上说是通过HTTP来实现,那物理上是不是有以太网连接?谢谢大家。朱铭雷

网友:
USB连接之后也是以以太网的形式存在的吧……

网友:
自己顶一下

网友:
我也在学这方面的知识,遇到了和楼主一样的困惑,帮顶。。。。

网友:
PC端访问设备上的数据库,这个可能有点困难,要实现估计也只能通过USB
 设备访问PC上的MSSQL,那就可通过USB,以太网都行。方式可以有:WINCE直接连接SQL,RDA,webSerivce都行。

网友:
嗯。我也找到答案了。谢谢feishan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