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K.BIN生成时出错,帮忙解决下

楼主:
下面是错误信息
Error: failed PB timebomb check
makeimg: FATAL ERROR: Command returned non-zero exit code 1 (dec).
makeimg: FATAL ERROR: Command returned non-zero exit code 1 (dec).

BLDDEMO: OSDesign1 build complete.

OSDesign1 - 3 error(s), 6 warning(s)
========== 全部重新生成: 0 已成功, 1 已失败, 0 已跳过 ==========

网友:
加的组件太多了,先把语言换成英文,再重新Sysgen一下。

网友:
你用的是试用版吧。

网友A:
是试用的,好象过了三个月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试用的,好象过了三个月了

Error: failed PB timebomb check 重装吧。

网友A:
是只重装VS2005?还是和WINCE一起重装?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只重装VS2005?还是和WINCE一起重装?
貌似要全部重装啊。或者你修改你的系统时间,修改成你安装的日期,就可以了。

网友:
恩,好。我试看看

网友:
Error: Could not find file 'D:\os\OSDesign1\OSDesign1\RelDir\DeviceEmulator_ARMV4I_Debug\cemgrc.exe' on disk
cemgrc.exe D:\os\OSDesign1\OSDesign1\RelDir\DeviceEmulator_ARMV4I_Debug\cemgrc.exe NK

Error: failed setting line
makeimg: FATAL ERROR: Command returned non-zero exit code 1 (dec).
makeimg: FATAL ERROR: Command returned non-zero exit code 1 (dec).

BLDDEMO: OSDesign1 build complete.

OSDesign1 - 4 error(s), 39 warning(s)
========== 全部重新生成: 0 已成功, 1 已失败, 0 已跳过 ==========

我把系统时间改了,还是出现错误,请再帮忙看下

网友:
提示缺少cemgrc.exe文件,你最好手动将它加到DeviceEmulator_ARMV4I_Debug目录下再try下。

Error: failed PB timebomb check 是试用版到期了,修改下系统时间就可以了。
我重装了vs2005和PB6.0还是会出现这个error。

网友:
cemgrc.exe大概在那里的,我把WINCE都查了一遍,都没找到...

网友:
在PB安装目录下有个etkremov.inf,试用期是以此文件的创建日期来计算的。将其删除,然后新建一个文件,再重命名为etkremov.inf,不要直接新建这个文件,否则由于filesystem tunnel,会导致新建的文件总是沿用老文件的创建时间。
短消息通知评论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