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6.0下VGA闪烁的问题! 散分!!

楼主:
我在S3C6410上做VGA,同样一款显示器,如果分辨率为800x600显示非常正常;
如果我把分辨率改为1024x768时,就有问题。问题如下:
    右键刷新时,屏幕会黑下屏,黑1秒左右又正常;
    放视频或电影时,每当切换画面比较大的时候也会黑屏,画面切换频繁就黑的频繁。

高手指点!!!!!!!!!!!!!!!!!!!!!!!!!!!!!!!!!!!!!

网友:
S3C6410可以支持1024*768这么大啊!
好像A4最大也就是800

网友:
A4是那个你公司的?
1024×768可以啊,我用另外一款都完成了1024×768,但是没出现过刷新或画面切换就黑屏的现象。

网友:
是否是开辟的内存buffer不够?

串口有什么信息输出呢?

网友:
刷新频率设置的问题,刷新频率太高系统不支持会黑屏。

网友:
FrameBuffer分配的是12M肯定够用,可能是5楼说的刷新频率的问题。

网友:
楼主可否请教:
我也做VGA显示,640x480或800x600只有不播放视频文件显示都非常正常;
但播放视频时,屏幕闪的的特别厉害、黑屏根本无法看。

用示波器看了一下,像素时钟和行场同步信号会抖动。
你的视频驱动是否做了优化?能否分享一下?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