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timer0模拟输出占空比和频率可调的方波出现问题!

楼主:
频率24MHZ
#include

sbit OUT=P1^0;

sbit K1=P2^0;  //增加占空比
sbit K2=P2^1;  //减少占空比
sbit K3=P2^2;  //增频率
sbit K4=P2^3;  //减频率

unsigned int t_Z=0x32;  //占空比初值 10%--90%
unsigned int t_T=0x3E8;  //频率初值 100--2000

//初始状态1000HZ,50%占空比
unsigned char h_h=0xFC;  //高电平初值
unsigned char h_l=0x17;
unsigned char l_h=0xFC;        //低电平初值
unsigned char l_l=0x17;

void
delay(unsigned int time)
{
        while(time--);
}

void
init_timer()
{
        TMOD = 0x01;
        TH0  = 0xFC;
        TL0  = 0x17;
        EA   = 1;
        ET0  = 1;
        TR0  = 1;
}

void
caculate()
{
        unsigned int result;
        /*计算高点平初值*/

        result=(200*t_Z)/t_T;
        result=result*100;
        result=~result;
        h_h=(result>>8)&0xff;
        h_l=result&0xff;

        /*计算低电平初值*/

        result=(200*(100-t_Z))/t_T;
        result=result*100;
        result=~result;
        l_h=(result>>8)&0xff;
        l_l=result&0xff;

}

void
main()
{

        init_timer();
        while(1)
        {
                if(K1==0)
                {
                        delay(10000);
                        if(K1==0)
                                if(t_Z!=0x5A)
                                        t_Z+=0xa;
                }
                if(K2==0)
                {
                        delay(10000);
                        if(K2==0)
                                if(t_Z!=0x0a)
                                        t_Z-=0x0a;
                }
                if(K3==0)
                {
                        delay(10000);
                        if(K3==0)
                                if(t_T<0x07D0)
                                        t_T+=0x14;
                }
                if(K4==0)
                {
                        delay(10000);
                        if(K4==0)
                                if(t_T>0x64)
                                        t_T-=0x14;
                }

                caculate();
        }
}

void
ISR_timer0() interrupt 1 using 3
{
        if(OUT==1)
        {
                TH0=l_h;     //low value
                TL0=l_l;
        }
        else
        {
                TH0=h_h;        //high value
                TL0=h_l;
        }
        OUT=~OUT;
}

4个按键来控制占空比和频率,改变频率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增大或者减小占空比时出现频率也变化,请教各位是caculate中重新计算初值的问题还是方法问题呢?(本身计算是有问题的,为了方便我就有点拼凑的感觉把值计算出来的呵呵)

网友:
也许是超出了合理范围.....你的范围检查不合理...

网友:
占空比的初值和检查常数不能保证合理范围
unsigned int t_Z=0x32; // 初值
// 增减算法....几次增加或减少后,数值将超出你指定范围
if(K1==0)
{
delay(10000);
if(K1==0)
if(t_Z!=0x5A)
t_Z+=0xa;
}
if(K2==0)
{
delay(10000);
if(K2==0)
if(t_Z!=0x0a)
t_Z-=0x0a;
}

网友:
谢谢两位!
增减占空比(初值50)每次增加减少10,就是要10%-90%的范围,占空比的范围不是需要的吗?
如果超出范围按键就不起作用了,按道理应该这样吧?但是我增减占空比的时候频率不应该变化吧?
我现在频率也在变?不知道什么原因了?
谢谢解答

网友:
#include

sbit OUT=P1^0; //方波输出脚

sbit K1=P2^0;  //增加占空比
sbit K2=P2^1;  //减少占空比
sbit K3=P2^2;  //增频率
sbit K4=P2^3;  //减频率

unsigned int t_Z=0x32;  //占空比初值 10%--90%
unsigned int t_T=0x3E8;  //频率初值 100--2000

//初始状态1000HZ,50%占空比
unsigned char h_h=0xFC;  //高电平初值
unsigned char h_l=0x17;
unsigned char l_h=0xFC;        //低电平初值
unsigned char l_l=0x17;

void
delay(unsigned int time)
{
        while(time--);
}

void
init_timer()
{
        TMOD = 0x01;
        TH0  = 0xFC;        //24MHZ,计数器+1需要0.5us 由此计算初值获得频率1KHZ
        TL0  = 0x17;
        EA   = 1;
        ET0  = 1;
        TR0  = 1;
}

void
caculate()
{
        unsigned int result;
        /*计算高点平初值*/
        result=(200*t_Z)/t_T;
        result=result*100;
        result=~result;
        h_h=(result>>8)&0xff;
        h_l=result&0xff;
        /*计算低电平初值*/
        result=(200*(100-t_Z))/t_T;
        result=result*100;
        result=~result;
        l_h=(result>>8)&0xff;
        l_l=result&0xff;
}

void
main()
{
        init_timer();
        while(1)
        {

                if(K1==0)  //响应按键
                {
                        delay(40000); //20ms
                        if(K1==0)
                                if(t_Z!=0x5A)
                                        t_Z+=0xa;
                }
                if(K2==0)
                {
                        delay(40000);
                        if(K2==0)
                                if(t_Z!=0x0a)
                                        t_Z-=0x0a;
                }
                if(K3==0)
                {
                        delay(40000);
                        if(K3==0)
                                if(t_T<0x07D0)
                                        t_T+=0x14;
                }
                if(K4==0)
                {
                        delay(40000);
                        if(K4==0)
                                if(t_T>0x64)
                                        t_T-=0x14;
                }
                caculate(); //重新计算初值
        }
}

void
ISR_timer0() interrupt 1 using 3
{
        if(OUT==1) //此时为高,对低电平重新赋值,赋获取的低电平初值
        {
                TH0=l_h;     //low value
                TL0=l_l;
        }
        else      ////此时为低,对高电平重新赋值,赋获取的高电平初值
        {
                TH0=h_h;        //high value
                TL0=h_l;
        }
        OUT=~OUT; //输出取反
}

为了方便大家纠错,重新给了源码,添加了必要的注释。呵呵,还请高手帮帮我!

网友A:
result=(200*t_Z)/t_T;
取整的时候丢了尾数,这时高低电平总的时间变了,所以频率就也会变。

网友:
引用 网友A:
result=(200*t_Z)/t_T;
取整的时候丢了尾数,这时高低电平总的时间变了,所以频率就也会变。

这个计算虽然有点不正确,有点凑得感觉,但是计算出来时没有小数的哦,
呵呵
错误找到了,原来是中断中OUT==1判断不了,不知道why。换成标志就行了,呵呵

网友A:
你用if(OUT),不要用if(OUT==1)试试。另外你的计算还是有问题,你比较一下频率1400时,占空比50%和60%就有很大误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用if(OUT),不要用if(OUT==1)试试。另外你的计算还是有问题,你比较一下频率1400时,占空比50%和60%就有很大误差了。

确实啊,除不尽了啊,请问有点什么好的方法不?
还有if(OUT)和if(OUT==1)对单片机而言不一样吗?明天去实验室试试。

网友A:
如果这两个式子求余的和((200*t_Z)%t_T)+((200*(100-t_Z))%t_T)大于t_T,那么就把余数较大的那个result加1。

网友:
我试了试,if(out)不行,频率也变化,只有弄个标志才行,是否与单片机自身有关呢?我用的是FPGA内部集成的一个软核(与51兼容)。

引用 网友A:
如果这两个式子求余的和((200*t_Z)%t_T)+((200*(100-t_Z))%t_T)大于t_T,那么就把余数较大的那个result加1。

还有就是这个的原理不是很懂 可否讲解下?呵呵 谢谢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