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eboot下flash的问题

楼主:
最近在修改eboot,(ep9315的cpu)现在发现有个擦flash的问题,运行到
Continue to Erase the rest of Flash.
*pFlash        = EA0003FF .

ERROR: Error while erasing flash
就发生错误

不是硬件的问题,因为用自带的就可以,不过没源码

这个是源码

BOOL  FinishEraseFlashJ3_2x16 (void)
{
    BOOL    bSuccess;
    //
    // Check to see if the flash has been completely erased. If so just
    // return.
    //
    if(gbFlashEraseComplete)
    {
        return TRUE;
    }

    //
    // Wait for the Flash block command to succed.
    //
    bSuccess = WaitForReady(gpulCurAddr, 10000, EXT_STATUS_WBUFFER_READY);
    if(bSuccess == FALSE)
    {
        return FALSE;
    }
    *gpulCurAddr  = FLASH_CLEAR_STATUS;

    //
    // Erase the block before unlocking the next block.
    //
    if(gbUnlocked)
    {
        //
        // Erase the flash block
        //
        *gpulCurAddr = FLASH_BLOCK_ERASE;
        *gpulCurAddr = FLASH_BLOCK_ERASE_RESUME;

        //
        // Read erase status.
        //
        *gpulCurAddr = FLASH_READ_STATUS;

        //
        // Wait for the Flash block command to succed.
        //
        bSuccess = WaitForReady(gpulCurAddr, 10000, EXT_STATUS_WBUFFER_READY);
        if(bSuccess == FALSE)
        {
            return FALSE;
        }

        *gpulCurAddr    = FLASH_CLEAR_STATUS;
        gbUnlocked      = FALSE;

        //
        // Increment to the next block.
        //
        gpulCurAddr += FLASH_BLOCK_SIZE>>2;
    }

    //
    // Erase the Flash
    //
    while((DWORD)gpulCurAddr < (gdwStartAddr + gdwLength))
    {

        //
        // Clear the lock bits if the flash block was locked.
        //
        *gpulCurAddr = FLASH_LOCK_BIT;
        *gpulCurAddr = FLASH_LOCK_CLEAR;
        *gpulCurAddr = FLASH_READ_STATUS;

        //
        // Wait for the Flash block command to succed.
        //
        bSuccess = WaitForReady(gpulCurAddr, 10000, EXT_STATUS_WBUFFER_READY);
        *gpulCurAddr  = FLASH_CLEAR_STATUS;

        if(!bSuccess)
        {
            break;
        }

        //
        // Erase the flash block
        //
        *gpulCurAddr = FLASH_BLOCK_ERASE;
        *gpulCurAddr = FLASH_BLOCK_ERASE_RESUME;
        *gpulCurAddr = FLASH_READ_STATUS;

        //
        // Wait for the Flash block command to succed.
        //
        bSuccess = WaitForReady(gpulCurAddr, 10000, EXT_STATUS_WBUFFER_READY);
        *gpulCurAddr  = FLASH_CLEAR_STATUS;

        if(!bSuccess)
        {
            break;
        }

        //
        // Occasionally write out a dot so they don't think
        // the system is dead.
        //
        EdbgOutputDebugString(".");

        //
        // Increment to the next block.
        //
        gpulCurAddr += FLASH_BLOCK_SIZE>>2;
    }
    return bSuccess;
}

主要是WaitForReady()函数卡住
static int  WaitForReady
(
    volatile ULONG *pFlash,
    ULONG ulTimeoutInMsec,
    ULONG ulBitField
)
{
    ULONG       ulStart;
    ULONG       ulCurrent;
    BOOL        bSuccess = FALSE;

    ulStart = GetSystemTimeInMsec();
    do
    {
        //
        // See if there are errors.
        //
        if((*pFlash & ulBitField)== ulBitField)
        {
            bSuccess = TRUE;
            break;
        }

        //
        // Get the current time.
        //
        ulCurrent = GetSystemTimeInMsec();
    } while(ulCurrent
    if(!bSuccess)
    {
        EdbgOutputDebugString("*pFlash        = %x .\n",(ULONG)*pFlash);
    }

    return bSuccess;
}
;

我也问了下别人,说是可能ep9315对flash的读写时间有问题,不知道怎么解决..

网友:
一些相关参数

define     FLASH_BLOCK_SIZE            0x40000
#define     FLASH_BLOCK_MASK            ~(FLASH_BLOCK_SIZE - 1)
#define     FLASH_BUFFER_SIZE           64
#define     FLASH_READ_MODE             0x00FF00FF
#define     FLASH_BLOCK_ERASE           0x00200020
#define     FLASH_CLEAR_STATUS          0x00500050
#define     FLASH_BLOCK_ERASE_RESUME    0x00d000d0
#define     FLASH_BLOCK_PROGRAM_RESUME  0x00d000d0
#define     FLASH_WRITE_TO_BUFFER       0x00E800E8
#define     FLASH_READ_STATUS           0x00700070
#define     FLASH_LOCK_BIT              0x00600060
#define     FLASH_LOCK_SET              0x00010001
#define     FLASH_LOCK_CLEAR            0x00d000d0

#define     STATUS_WRITE_READY          0x00800080
#define     EXT_STATUS_WBUFFER_READY    0x00800080

static DWORD    gdwStartAddr            = 0;
static DWORD    gdwLength               = 0;
static volatile PULONG  gpulCurAddr     = 0;
static BOOL     gbFlashEraseComplete    = FALSE;
static BOOL     gbUnlocked              = TRUE;

网友:
顶一下,比较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