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弄过MT8880/8888?能否共享点资料给我?

楼主:
非常感谢!
hope1973@qq.com

网友:
电源电压:5V,集成DTMF收发器;低功耗;支持处理器接口;成本价格大约20,量产价格12左右。

我这边只有 技术手册等资料,不知楼主想要哪方面的资料?

周一再找找

网友A:
3Q楼上的兄弟,以为我按网络上找到的参考资料做了个设计,但一个老兄看后说还不能直接接电话线,说半天我也没听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A:
3Q楼上的兄弟,以为我按网络上找到的参考资料做了个设计,但一个老兄看后说还不能直接接电话线,说半天我也没听明白。

我周一上班找下对应的原理图设计,给你发个。

网友:
我现在也在搞8880,请问一下,你的3.58M震荡信号能测到吗?我怎么测不到震荡。奇怪,几块板都是这样。QQ:385933374,可以交流一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3Q楼上的兄弟,以为我按网络上找到的参考资料做了个设计,但一个老兄看后说还不能直接接电话线,说半天我也没听明白。

电话线如果要引用到其他设备上去,必须进行电气隔离。你找一个56K猫仔细看看就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