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E60下调试RIL怎么算是调试成功了?用什么标准来衡量?TAPI/SIM/SMS的那些API可以正常使用算不算?

楼主:
CE60下调试RIL怎么算是调试成功了?用什么标准来衡量?TAPI/SIM/SMS的那些API可以正常使用算不算?

网友:
RIL pdd层初始化完后也没什么动静,不知道RIL工作有没有正常.

网友:
顶起来一下

网友:
对CELLCORE组件真不知道该怎么去调试,好头痛!

网友:
打印,或者把我测sms程序去跑下,看能发短信不!

网友:
你的程序?

网友:
  1. 884976 PID:400002 TID:2d50002 RILDrv : t : CComHandle::Read : Read bytes(1): +CRING: VOICE
  2. 884981 PID:400002 TID:2d50002 RILDrv : i : Accumulated response: +CRING: VOICE
  3. 884994 PID:400002 TID:2d50002 RILDrv : t : CRilHandle::BroadcastNotification : Broadcasting notification 0x10001
  4. 885003 PID:400002 TID:2d30002 RILDrv : t : Executing command with ID: 0x00000000

888923 PID:400002 TID:2d50002 RILDrv : t : CComHandle::Read : Read bytes(1): +CRING: VOICE
888925 PID:400002 TID:2d50002 RILDrv : i : Accumulated response: +CRING: VOICE
888938 PID:400002 TID:2d50002 RILDrv : t : CRilHandle::BroadcastNotification : Broadcasting notification 0x10001
888944 PID:400002 TID:2d30002 RILDrv : t : Executing command with ID: 0x00000000
892843 PID:400002 TID:2d50002 RILDrv : t : CComHandle::Read : Read bytes(1): +CRING: VOICE
892849 PID:400002 TID:2d50002 RILDrv : i : Accumulated response: +CRING: VOICE
892860 PID:400002 TID:2d50002 RILDrv : t : CRilHandle::BroadcastNotification : Broadcasting notification 0x10001
892869 PID:400002 TID:2d30002 RILDrv : t : Executing command with ID: 0x00000000
896784 PID:400002 TID:2d50002 RILDrv : t : CComHandle::Read : Read bytes(1): +CRING: VOICE
896790 PID:400002 TID:2d50002 RILDrv : i : Accumulated response: +CRING: VOICE
896808 PID:400002 TID:2d50002 RILDrv : t : CRilHandle::BroadcastNotification : Broadcasting notification 0x10001
896814 PID:400002 TID:2d30002 RILDrv : t : Executing command with ID: 0x00000000
900753 PID:400002 TID:2d50002 RILDrv : t : CComHandle::Read : Read bytes(1): +CRING: VOICE
900758 PID:400002 TID:2d50002 RILDrv : i : Accumulated response: +CRING: VOICE
900771 PID:400002 TID:2d50002 RILDrv : t : CRilHandle::BroadcastNotification : Broadcasting notification 0x10001
900777 PID:400002 TID:2d30002 RILDrv : t : Executing command with ID: 0x00000000
904668 PID:400002 TID:2d50002 RILDrv : t : CComHandle::Read : Read bytes(1): +CRING: VOICE
904672 PID:400002 TID:2d50002 RILDrv : i : Accumulated response: +CRING: VOICE
904685 PID:400002 TID:2d50002 RILDrv : t : CRilHandle::BroadcastNotification : Broadcasting notification 0x10001
904692 PID:400002 TID:2d30002 RILDrv : t : Executing command with ID: 0x00000000
908593 PID:400002 TID:2d50002 RILDrv : t : CComHandle::Read : Read bytes(1): +CRING: VOICE
908594 PID:400002 TID:2d50002 RILDrv : i : Accumulated response: +CRING: VOICE
908608 PID:400002 TID:2d50002 RILDrv : t : CRilHandle::BroadcastNotification : Broadcasting notification 0x10001
908615 PID:400002 TID:2d30002 RILDrv : t : Executing command with ID: 0x00000000
912510 PID:400002 TID:2d50002 RILDrv : t : CComHandle::Read : Read bytes(1): +CRING: VOICE
912514 PID:400002 TID:2d50002 RILDrv : i : Accumulated response: +CRING: VOICE
912527 PID:400002 TID:2d50002 RILDrv : t : CRilHandle::BroadcastNotification : Broadcasting notification 0x10001
912533 PID:400002 TID:2d30002 RILDrv : t : Executing command with ID: 0x00000000
916488 PID:400002 TID:2d50002 RILDrv : t : CComHandle::Read : Read bytes(1): +CRING: VOICE
916489 PID:400002 TID:2d50002 RILDrv : i : Accumulated response: +CRING: VOICE
916503 PID:400002 TID:2d50002 RILDrv : t : CRilHandle::BroadcastNotification : Broadcasting notification 0x10001
916510 PID:400002 TID:2d30002 RILDrv : t : Executing command with ID: 0x00000000
920451 PID:400002 TID:2d50002 RILDrv : t : CComHandle::Read : Read bytes(1): +CRING: VOICE
920453 PID:400002 TID:2d50002 RILDrv : i : Accumulated response: +CRING: VOICE
920458 PID:400002 TID:2d50002 RILDrv : t : CRilHandle::BroadcastNotification : Broadcasting notification 0x10001
920461 PID:400002 TID:2d30002 RILDrv : t : Executing command with ID: 0x00000000
924404 PID:400002 TID:2d50002 RILDrv : t : CComHandle::Read : Read bytes(1): +CRING: VOICE
924407 PID:400002 TID:2d50002 RILDrv : i : Accumulated response: +CRING: VOICE
924419 PID:400002 TID:2d50002 RILDrv : t : CRilHandle::BroadcastNotification : Broadcasting notification 0x10001
924426 PID:400002 TID:2d30002 RILDrv : t : Executing command with ID: 0x00000000
925098 PID:400002 TID:2d50002 RILDrv : t : CComHandle::Read : Read bytes(1): 3
925102 PID:400002 TID:2d50002 RILDrv : i : Accumulated response: 3
925109 PID:400002 TID:2d50002 RILDrv : i : Accumulated response:
945885 PID:400002 TID:2d50002 RILDrv : t : CComHandle::Read : Read bytes(1): +CRING: VOICE
945887 PID:400002 TID:2d50002 RILDrv : i : Accumulated response: +CRING: VOICE
949896 PID:400002 TID:2d50002 RILDrv : t : CComHandle::Read : Read bytes(1): +CRING: VOICE
949897 PID:400002 TID:2d50002 RILDrv : i : Accumulated response: +CRING: VOICE+CRING: VOICE
953908 PID:400002 TID:2d50002 RILDrv : t : CComHandle::Read : Read bytes(1): +CRING: VOICE
953910 PID:400002 TID:2d50002 RILDrv : i : Accumulated response: +CRING: VOICE+CRING: VOICE+CRING: VOICE
957892 PID:400002 TID:2d50002 RILDrv : t : CComHandle::Read : Read bytes(1): +CRING: VOICE
957892 PID:400002 TID:2d50002 RILDrv : i : Accumulated response: +CRING: VOICE+CRING: VOICE+CRING: VOICE+CRING: VOICE
961879 PID:400002 TID:2d50002 RILDrv : t : CComHandle::Read : Read bytes(1): +CRING: VOICE
961879 PID:400002 TID:2d50002 RILDrv : i : Accumulated response: +CRING: VOICE+CRING: VOICE+CRING: VOICE+CRING: VOICE+CRING: VOICE
963218 PID:400002 TID:2d50002 RILDrv : t : CComHandle::Read : Read bytes(1): 3
963219 PID:400002 TID:2d50002 RILDrv : i : Accumulated response: +CRING: VOICE+CRING: VOICE+CRING: VOICE+CRING: VOICE+CRING: VOICE3

打电话,模拟器会输出什么的打印消息,也不知道RIL是不是工作正常了.

网友:
给接在模拟器上的GSM模块发短信,VS2005的调试器里也会有消息输出,但看不懂表示的是什么.

CMT: ,29----0891683108705505F0040D91683124313834F90000909020025345230A6950B80DC2C7D1A010

网友:
好久没弄,整天觉得很忙,但总是没忙出个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