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89LE516RD+不能下载程序(ISP)

楼主(2010-03-20):
STC89LE516RD+不能下载程序(ISP)
问下你哈...
请教各位大侠,我在烧写STC89LE516RD+
我现在自己做了块STC89LE516RD+的下载板子,不能用.情况是这样的
1.这块板子可以烧写STC89C51RC程序.
2.板子的RS232芯片用的是max3232。
3.在3v供电的时候短接MAX3232的9,10引脚,可以收发.
有谁知道是什么导致不能下载么?谢谢了哈...折腾了很久都不知道原因.
芯片
程序

网友A:
STC89LE516RD+
这片子手头有,也一样是用3232
短接可以收发的话
那可以查一下到单片机的连接是否正确
另外,单片机是否正常运行?
我碰到过一次,复位脚电容用非数据手册上指定的大小,导致无法下载的性况
LZ再查一下吧

网友B:
我按照手册上给的数据做的...
而且在3V供电情况下,我短接MAX3232收发时,可以通过串口调试助手得到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