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读取数据时,第一个字符丢失

楼主:
程序是这样定义的:Select()阻塞在串口,收到数据后判断第一个字符是不是"B",如果是则显示出来,否则不予理会。但在实际运行中,发现第一个字符丢失了。原本发Bab就可以,现在必须发BBab。
糊涂了,求解。

for(loop = 0;loop < 3;loop++)
{
    readfd = savefd; /* 使用Select()前的描述符置位 */
    sltRst = select(fd+1,&readfd,NULL,NULL,&tv);
    if(sltRst > 0)
    {
        write(fd,"select ok",9);
        taskDelay(2);
        if(FD_ISSET(fd,&readfd)) /* 串口有返回信息待读取 */
        {
            bzero(rbuff,512); /* 存放从串口缓冲中读取出来的数据 */
            if((readcnt = read(fd,rbuff,512)) > 0)
            {
                if(rbuff[0] == 'B') /* 首字符是不是‘B’? */
                {
                    write(fd,rbuff,512);
                  taskDelay(10);
                }
            }
        }
    }
}

网友A:
驱动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驱动问题?

我也有这方面的怀疑,但是不能确定,现在没有思路。

网友B:
将串口驱动中的读FIFO深度配置为0.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将串口驱动中的读FIFO深度配置为0.

能说得详细一点吗?不是很明白。

网友C:
串口有FIFO,把FIFO禁用掉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串口有FIFO,把FIFO禁用掉试试

禁用掉缓冲吗?这样做有什么不良后果,比如select()、read()和write()受什么影响不?

网友:
因为你初始化标志位弄错了,而发送的驱动正确。故第一个字符发不了,但是发送的驱动程序更正了错误的标志位,使第二个字符以后可以正常发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