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USB接口的serial驱动

楼主:
serial驱动是将USB接口模拟成串口?那是怎样与外部设备进行通信的?难道就和普通的串口一样?

网友:
应该是和访问普通的COM一样的

网友:
应该??难道四根线,两根电源,一根输出,一根输入??

网友A:
AP层访问的时候和普通的COM一样,硬件通信走的还是USB的协议

网友:
数据线还是D+和D-,输出输出要看具体的描述符设置。

网友:
serial驱动是标准的流接口驱动,通信的话,就用一般的文件操作API就可以了

网友:
你可以参考下微软提供的例子, 根据自己的硬件设备修改PDD层代码就可以了.
%WINCEROOT%\PUBLIC\COMMON\OAK\DRIVERS\USBFN\CLASS\SERIAL\usbfndrv.cpp

网友:
引用楼主 zhaoyunwushuang 的回复:
serial驱动是将USB接口模拟成串口?那是怎样与外部设备进行通信的?难道就和普通的串口一样?

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AP层访问的时候和普通的COM一样,硬件通信走的还是USB的协议

USB转串口驱动没写过,USB驱动就写过,这种驱动如何来写呢?是按照USB驱动来写,还是按照SERIAL来处理?

转的部分是由硬件来转?还是由软件来转呢?

网友:
Dump of file serialusbfn.dll

File Type: DLL

  Section contains the following exports for serialUSBFnClie

    00000000 characteristics
    4B43056C time date stamp Tue Jan 05 17:25:00 2010
        0.00 version
           1 ordinal base
          13 number of functions
          13 number of names

    ordinal hint RVA      name

          1    0 000018EC COM_Close
          2    1 00001AB4 COM_Deinit
          3    2 00002188 COM_IOControl
          4    3 00002F90 COM_Init
          5    4 00003228 COM_Open
          6    5 00001F98 COM_PowerDown
          7    6 00001F58 COM_PowerUp
          8    7 00001834 COM_PreClose
          9    8 00001A4C COM_PreDeinit
         10    9 00001BD8 COM_Read
         11    A 00001F50 COM_Seek
         12    B 000034C0 COM_Write
         13    C 00001444 DllEntry

-=--
以上是serialusbfn.dll的导出函数,可以看出是仿成串口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AP层访问的时候和普通的COM一样,硬件通信走的还是USB的协议

USB转串口驱动没写过,USB驱动就写过,这种驱动如何来写呢?是按照USB驱动来写,还是按照SERIAL来处理?

转的部分是由硬件来转?还是由软件来转呢?

在CE端显示成COM的话PUBLIC下已经有源代码。
如果是在PC端识别成COM的话就要自己写驱动了,由软件来转,标准的CDC协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AP层访问的时候和普通的COM一样,硬件通信走的还是USB的协议

USB转串口驱动没写过,USB驱动就写过,这种驱动如何来写呢?是按照USB驱动来写,还是按照SERIAL来处理?

转的部分是由硬件来转?还是由软件来转呢?

在CE端显示成COM的话PUBLIC下已经有源代码。
如果是在PC端识别成COM的话就要自己写驱动了,由软件来转,标准的CDC协议。

你的意思是只要我实现了USB驱动就实现了USB转串口了么?

那USB转网口的?是否是一样?

网友:
也就是说,即使用serial驱动,在USB线上传来传去的不单单用到USB协议,还用到其他协议了?

网友:
和普通的COM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