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 unspecified Debug Toolbox call failed

楼主(2009-09-19):
An unspecified Debug Toolbox call failed
我在使用ADS1.2套件的AXD时,连接了Easyjtag,并进行了设置,但是却出现了如题的An unspecified Debug Toolbox call failed的错误,请高人指点,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failed
如何

网友A(2009-11-26):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用H-JTAG可以在RAM里调试程序,但是用EasyJtag下载到外扩flash就出现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