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编译软件PB编译系统时出现问题的讨论(众人拾柴火焰高)

楼主:
大家好!
给为CE初学者好!
特别是到来的前辈大侠好!
我是个初学者,所以发了这么个帖子,因为我在用 PB是遇到了很多问题,我想很多人也都遇到过,所以发了这么个帖子.希望大家参与.

问题都是长时间积累的,今天先提一个,就是编译系统时,针对选择的BSP包,有两种编译模式(我不知道是不是应该这么叫),一个是debug,另一个好象是realese(不好意思,手边没有PB,也不经常用这种模式),两种究竟有什么区别呢?我之前用debug模式,就有错误,比如说提示一些后缀为.bib连接文件不知如何打开;而用另一种方式编译就通过了,这又是为什么?

也许前辈大侠觉得这类问题没什么好讨论,但是作为初学者我觉得值得讨论,使后人少走歪路.这只是刚开始,希望大家踊跃提出问题,欢迎大侠解惑.

网友A:
debug就是打印信息多点,有利于了解wince的架构,但是编译会链接很多库搞的那个NK超大,编译失败。即使你裁剪了组件,NK变小,但是还是会错误多多。建议初学者不要编译debug版本驱动。

release编译的NK较小,打印信息少。

多来eeworld看帖,老的,新的都看,就会了,去年我毕业的时候也是这样,刚开始什么都不知道,觉得wince很深奥,现在感觉有点能力操控他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debug就是打印信息多点,有利于了解wince的架构,但是编译会链接很多库搞的那个NK超大,编译失败。即使你裁剪了组件,NK变小,但是还是会错误多多。建议初学者不要编译debug版本驱动。

release编译的NK较小,打印信息少。

多来eeworld看帖,老的,新的都看,就会了,去年我毕业的时候也是这样,刚开始什么都不知道,觉得wince很深奥,现在感觉有点能力操控他了。

呵呵,初学者遇到问题有时很难解决的,我个人是这么认为的,可能是我理解能力弱,不能变通的缘故吧

就像我上面说的,用debug编译了好久,改来改去,都不能通过,后来看到别人用release编译,我才想到换一种方式,呵呵。

言归正传,请教一下,PB左侧窗口的FileView选项中的文件用来做什么的?里面有这样几个内容,首先是“E\WINCE500”,是PB安装文件夹;
接着是PLATFORM,PRIVATE,PUBLIC三个文件夹,PRIVATE下没有东西,另两个里面有PLATFORM下面是BSP包,PBULIC下面是驱动文件吧?
每个驱动文件夹下有有这样的文件夹CESYSGEN,OAK,SDK.那三个文件夹下的文件都有什么用途呢?
而有的没有SDK,有的OAK和SDK都没有,这有什么区别呢?

网友B:
做为初学者,要学会搜索,不要什么问题都来问。这些问题你在论坛里搜一下,都能找到答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做为初学者,要学会搜索,不要什么问题都来问。这些问题你在论坛里搜一下,都能找到答案的。

有的问题我搜索了,没有啊.就像上面的,我打关键字SDK,OAK,甚至是 public,也搜不到相关内容.

话有说回来了,上面的问题的确简单,但是但是我希望有时间,有经验的朋友们谈谈,而且我发这个帖子也是给初学者用的,大家都来谈谈,说些关于CE系统学习的经验,窍门,有助于后来人嘛,我是初学者,我就想知道那些文件的区别,我想会有和我一样的朋友想知道的.这些有助于我们了解CE系统的组成与结构,我是这样认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做为初学者,要学会搜索,不要什么问题都来问。这些问题你在论坛里搜一下,都能找到答案的。

赞成。

楼主你的所谓fileview这个东西你敢说网上和书上没有?书上和网上一大把。

这些问题很容易找吧。有些不应该问的问题,我想很多人都不知道如何回答的。

网友:
呵呵,fileview下文件夹的说明在网上我目前还没有找到,书上应该有吧.
这个我觉得不重要,初学者问的有些问题是这样的,只是把遇到的不解和疑惑问了出来,也许在高手面前觉得这根本不是问题,不该问...
我是想起个头,让大家来提问,来讨论,也许这样没有必要

言归正传,我定制了新的系统,下载到板子里,当连接USB时,板子上提示"无法连接到PC,无可用的程序内存.请关闭一些应用程序...",我系统刚启动,没有什么应用程序,而且我看过了,程序内存根本就没用多少,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我定制了新的系统,下载到板子里,当连接USB时,板子上提示"无法连接到PC,无可用的程序内存.请关闭一些应用程序...",我系统刚启动,没有什么应用程序,而且我看过了,程序内存根本就没用多少,是什么原因呢?

——有些组件没有选完,请照着朗成开发板的步骤做。

有些开发板商很不厚道,写的东西不完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debug就是打印信息多点,有利于了解wince的架构,但是编译会链接很多库搞的那个NK超大,编译失败。即使你裁剪了组件,NK变小,但是还是会错误多多。建议初学者不要编译debug版本驱动。

release编译的NK较小,打印信息少。

多来eeworld看帖,老的,新的都看,就会了,去年我毕业的时候也是这样,刚开始什么都不知道,觉得wince很深奥,现在感觉有点能力操控他了。

发现全中国人气最旺、更新最快的相关论坛就是这里了,人又多,大牛也多,阁下所说极是

网友C:
usb连接不上,板子上提示"无法连接到PC,无可用的程序内存.请关闭一些应用程序...",
我用的是三星2440的开发板,要连接usb和那些组件和驱动有关呢?请指点

网友:
我之前选的是Tiny Kernel模板,后来重新定制系统,选的是Custom Device模板,这回生成系统就可以和PC连接了,两个模板之间对于usb有什么不同吗?

网友:
一次失败的尝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usb连接不上,板子上提示"无法连接到PC,无可用的程序内存.请关闭一些应用程序...",
我用的是三星2440的开发板,要连接usb和那些组件和驱动有关呢?请指点

掉汗,我都叫你找什么对着做,你..........还在问加什么组件,似乎有点懒惰了。

网友:
这样的帖子发的没有意义,等自己学好了在来总结吧,帖子结了,作为不满意结帖,对不住几位参与的朋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