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RS模块MC55的编程问题

楼主:
大家好
我用一块ARM开发板来控制GPRS模块MC55,让MC55 与因特网建立一个TCP连接并传输数据
开发板上运行着ARM-Linux,我使用了cssl(一个串口通信库)来发送AT指令
建立配置文件到建立连接“AT^SISO=1”都没有问题
在测试时我想发送一个二进制文件
首先控制ARM发送指令AT^SISW=1,2 (发送两个字节)
收到回应:^SISW: 1, 2, 2
然后发送两个字节数据后面加上'\r''\n'
收到回应:OK
          ^SISW: 1, 1
然后再从文件读取两个字节
发送:AT^SISW=1,2
回应:^SISW: 1, 2, 4
发送:两字节数据+'\r''\n'
回应:OK
      ^SISW: 1, 1

按理说这样一直循环下去就会发送完整个文件,但是当我发送到某个包时,回应^SWSW:1, 2, X中的x没有按预想的增2,而是和上一个数据包一样,所以想问一下这是什么原因?我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补充一下,这个出问题的地方不固定,我两次尝试时出现问题的地方并不一致

网友:
友情帮顶下。
另外我上传了很多AT指令集的PDF文档,楼主看看是否可以借鉴。

网友:
我也帮顶。

前段我用的是MC39I,现在准备再玩一下MC55I,顶你一下,期待好运!

网友:
呵呵,已搞定。方法很简单,我忽略了x这几位,这个x好像与发送包的情况有关系,如果理想的情况下是会递增,但实际情况下有时会增有时停止有时又回到初始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