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FI驱动对密码错误的连接的处理

楼主:
用微软自带的WIFI配置程序,先用错误的密码去连接某个热点(TKIP+WPA2-PSK),第2次提示到“正在重新对chenj进行验证...”就停止了(如果是正常的过程,应该是重新认证3次然后断开连接吧?)。然后用正确的密码去连接这个热点,也是提示到“正在重新对chenj进行验证...”就停止了,连接不上。把WIFI驱动重新加载后,能自动连接上此热点。

请问这应该是WIFI驱动的问题吧?具体是那块的问题,请大侠帮帮忙。

网友:
把首选项清除掉再试试

如果重启能连上,和驱动关系就不是很大

网友:
up,等高手发话,继续关注。

网友:
To suwyhoho:
   连接失败后,重新加载驱动是能连接上的。
  但是“连接失败后,首选项清除掉再用正确的密码连接”是不成功的,停在了“重新认证”那一步。

网友:
驱动用的是“GSPI86861”,设备是君正的mipsii

网友:
完全不懂。。绑定。

网友:
8686原来也用过。。。明天上班看看有没有你说的这个毛病

网友:
这么问题 帮顶啦!! 支持!!

网友:
刚试了下,第一次写错的密码,第二次写正确的密码,日志提示重新验证后认证成功了。。。

貌似没有你说的毛病啊

换个AP或者找模块商要个最新的驱动试试呢

网友:
To suwyhoho:
第一次写错密码,会重连3次吗?重连次数是不是在注册表里定义的,能改吗?
能把第一次写错密码的日志贴一下吗?多谢了

网友:
重新验证失败

关闭eapol

与XXX关联失败

网友:
加我QQ 719431912 我也在做君正的

网友:
君正上跑wince流畅吗,问题多不多,厂家技术支持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