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pe的问题,请教在xpe下将程序做成服务的方法

楼主(2009-02-19):
xpe的问题,请教在xpe下将程序做成服务的方法
最近做了个小程序,在XP下做成系统服务后可以接受远端客户程序的连接。
但是在自己定制的XPE下做成系统服务不能接受连接,做成一个一般的应用程序(带个简单的窗口)就可以接受连接。
我在XPE下打开控制面板里的管理工具,里面什么都没有。
想请教如何在XPE下面把程序做成服务?以及怎么才能使管理工具里的服务等快捷方式显现出来并可用?
系统
定制
应用程序
控制面板
管理工具

网友A:
和PC上一样做不行么

网友B:
我的程序是个服务端的程序,想要做成系统服务。
在XP上不管是做成服务还是一般的应用程序,都可以正常接受远端客户程序的连接。
但是在XPE上做成服务就不能接受远端客户程序的连接了,把客户程序也放到XPE上却可以。。。。。

网友C:
确认XPE上的服务启动成功了么,端口绑定等?

网友D:
相关组件没有选好吧。

网友E:
XPE下的管理工具下什么都没有,我就是想问该加哪些组件。
回ultrapro,在任务管理器里面,可以看到我注册的服务是运行着的。

网友F:
问题发现了,大家可以讨论一下。呵呵。
我把XPE自带的防火墙关了之后就可以连接了,是不是做成服务以后,XPE防火墙对服务程序的保护措施造成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