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一个问题,急!不胜感激

楼主(2010-01-12):
请教高手一个问题,急!不胜感激
我有个60G的硬盘,需要在程序运行之后检测可用空间,我使用ioctl(fp,FIOFREE,&tmp),但似乎总是不对,变量tmp应该定义什么类型的啊,请各位高手帮忙啊!!!
非常感谢………………
检测
不胜感激
程序

网友A:
怎么不对呢?
tmp肯定是要定义个类型,你可以尝试用 unsigned long 来试

网友:
用unsigned long是不是会溢出啊,我这可是60G的硬盘啊

网友B:
/*----------------读取容量------------------*/
if(( fd_hdc=open("/ata1c",O_RDONLY,0644))==ERROR) return;
ioctl(fd_hdc,FIONFREE64,&freespace);
close(fd_hd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