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elsim 问题

楼主:
今天在程序仿真的时候,突然产生一个问题,modelsim 突然出现了问题:工具栏上的所有出口都打不开,并弹出:Error:Invalid time value:{Error reading variable from kernel }!
请问大家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谢谢

网友A:
确定内核配置准确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确定内核配置准确么

我以前一直用的都很好,这还是在正运行程序的时候出现的问题

网友B:
什么平台?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什么平台?

就是在modelsim 6.3 版本下,运行quartus 8.1编写的测试程序时出现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