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Keil 编码

楼主(2010-05-14):
请教 Keil 编码
在Keil编译程序时,汉字会被编译成GB2312码。比如字符数足CArr={“大小多少”};请问有没有人知道怎么设置才能让Keil编译时汉字生成对应的UTF8码而不是GB2312呢???
汉字

网友A:
没有这个吧,你可以自己用工具转好

网友B:
用记事本可以保存成UTF-8.
不知道能不能用记事本打开你的程序,然后"另存为"UTF-8格式.

网友C:
估计保存了就不能编译了. 或者把它保存成UTF-8,再把文字CTRL+C...CTRL+V出来.

网友D:
谢谢各位,问题已经解决。是用记事本转存成UTF8,然后重新载入Keil工程,不保存工程,编译。除去个别非法字符,即可。所有中文即可以UTF8格式被编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