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引用TCPMP

楼主:
最近在用TCPMP生成一个dll,通过c#去做UI,音频文件播放是可以实现的,但在视频窗口不知道怎么样去弄,有这方面的高手请多指点,谢谢!zhunan_1981@163.com qq:37412973

网友:
去参考interface.c吧,这不是一两句话可以说清楚的

网友A:
谢谢,91program ,我现在能将视频弄出来,但是感觉TCPMP在播MP4节目的时候会卡,效果很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91program ,我现在能将视频弄出来,但是感觉TCPMP在播MP4节目的时候会卡,效果很不好!

这种现象原因比较多,可能是视频的分辨率太大,也可能是你的TCPMP的视频插件不完整

网友A:
我用tcpmp.src.0.72RC1生成的exe播放mp4也是一样画面很卡,我用的插件清单如下:
    aac.plg
    ac3.plg
    amr.plg
    common.dll
    ffmpeg.plg
    LANGUAGE.TGZ
    libmad.plg
    mpc.plg
    mpeg1.plg
    speex.plg
    splitter.plg
    wavepack.plg
如何插件不完整,是需要添加那个插件,谢谢!

网友:
找一个MPEG4.PLG的插件放进去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用tcpmp.src.0.72RC1生成的exe播放mp4也是一样画面很卡,我用的插件清单如下:
    aac.plg
    ac3.plg
    amr.plg
    common.dll
    ffmpeg.plg
    LANGUAGE.TGZ
    libmad.plg
    mpc.plg
    mpeg1.plg
    speex.plg
    splitter.plg
    wavepack.plg
如何插件不完整,是需要添加那个插件,谢谢!

少了一个avc.plg插件,
我的视频播放器只用到以下几个插件即可支持大部分视频格式,而且播放流畅
splitter.plg   AAC.plg  AVC.plg   mpeg1.plg    mpeg4.plg   mp3.plg  flvffmpeg.plg   flvsplitter.plg

网友:
这么多人给补充啊,不错。

libmad.plg = mp3.plg ,需要一个就可以

网友:
谢谢各位的回复,但是在tcpmp.src.0.72RC1中没找到avc.plg和mpeg4.plg相关的文件,有谁能帮忙提供下吗?另外,如果有了这两个插件,在player_ce3工程的依赖关系中是否也需要添加这个插件?谢谢!

网友:
avc.plg的解码很高效,但是拿不到代码的,因为那个是商业编码器

他对h264的解码巨速度。

如果不害怕版权,你可以直接copyavc.plg用。

如果有这方面的考虑,你可以优化ffmpeg里面的h264解码,或者参考opencore里面的h264的编码,那个效率也不错

网友A:
avc.plg和mpeg4.plg两个插件,我从别的版本上拷过来之后,感觉卡的情况略有改善,但还是会卡

网友:
引用 网友A:
avc.plg和mpeg4.plg两个插件,我从别的版本上拷过来之后,感觉卡的情况略有改善,但还是会卡

再卡就没有办法了,毕竟TCPMP是纯软解码,没有硬件加速。加之便携式产品在芯片速度上的限制,不太可能做到完好支持。

网友A:
恩,TCPMP与硬件还是有点关系的,另外,在视频窗口的定位是怎么样的?我在适合+20% 调整到适合+10%的时候,视频窗口两边会出现上次留下来的残留画面,要怎么样才可以去掉这些,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恩,TCPMP与硬件还是有点关系的,另外,在视频窗口的定位是怎么样的?我在适合+20% 调整到适合+10%的时候,视频窗口两边会出现上次留下来的残留画面,要怎么样才可以去掉这些,谢谢!

我一般就是选择fill screen 对于AVI格式的视频可以自动调整视频分辨率大小,适合于屏

网友:
请问楼主是怎么把视频弄出来的?

网友:
插件很多的!C#调TCPMP可能有点麻烦!

网友:
C#调用很麻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