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MA模式什么意思啊?如何应DMA接收串口数据?

楼主:
DMA模式什么意思啊?如何应DMA接收串口数据?

网友:
直接内存访问,是一种不经过CPU而直接从内存存取数据的数据交换模式.

网友:
应DMA接收串口数据?
看你用什么处理器了,比如STM32.STM8还有很多种类的,解决的办法也不一样

网友:
我用的S3c2410的ARM,想从串口采集数据,应用DMA方式,如何做啊?有例子吗?

网友:
随便上网搜就有例子的,用KEIL啊,用LINUX啊,看你选了

网友:
引用楼主 forward975341 的回复:
DMA模式什么意思啊?如何应DMA接收串口数据?

DMA模式是与中断或程序控制模式相对应的,主要强调在数据传输时,不用CPU干预,CPU将总线控制权交给DMA控制器DMAC,由它来负责数据的搬运,而且支持大数据流的搬运...
"如何应DMA接收串口数据?"这个,可能不好讲,不知道你的平台等

网友:
大家都说了DMA是数据传输时不用CPU干预,CPU将总线控制权交给DMA控制器。这个就不再赘述。讲讲怎么用DMA接受数据:
以接收为例,如果在UART中设置DMA模式,就将URXH寄存器的地址给DMA中SRC寄存器病设置相关寄存器,然后再给DMA中DST目标寄存器一个地址(若为0x320000000)并设置相关寄存器,开启DMA及其DMA中断,然后可以在DMA中断服务程序里面将0x320000000处的数据一一读出即可。就这么简单!

网友:
不知道什么叫DMA,想用几分钟看别人的简单恢复直接能够用DMA,比较困难

网友A:
都舍不得google一下DMA的基础概念,张嘴就要例子,怎么现在人都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都舍不得google一下DMA的基础概念,张嘴就要例子,怎么现在人都这样

问一问我觉得没什么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