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wince6.0下有没有像平常手机的那种数字小键盘的英文输入法?

楼主:
就是平常的2是abc,3是def那种输入法,这是要自己实现还是有现成的输入法还是系统定制的时候有哪个选项?
请各位帮下忙,平常比较来论坛少分也不多,麻烦知道的说下.

网友:
怎么没人回复?
难道真的没有人知道?

网友A:
T9,跟操作系统没什么关系,要花钱买。

网友:
引用 网友A:

T9,跟操作系统没什么关系,要花钱买。

谢谢TheSaviour,但是T9不是我想要的,T9是用于中文输入方面的,我想要的是英文一般的输入法可能按数字键2一次选择的是A,两次是B,三次是C的那种

网友B:
有键盘的呀。为何还要做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键盘的呀。为何还要做这个?

就是键盘是自己弄的,只有数字键,但是想实现平常手机的那种英文输入法,项目需要,希望哪位知道怎么弄的仁兄说下

网友:
我已经给帖子加分了,希望知道的帮忙说下,在这里先谢谢各位了

网友:
你要的功能好简单啊。可以自己写一个输入法。

网友:
给个链接楼主可以参考
http://wenku.baidu.com/view/4e6931d4b14e852458fb57be.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C:

给个链接楼主可以参考
http://wenku.baidu.com/view/4e6931d4b14e852458fb57be.html

谢谢kacyquan,不过这个功能不是我要的,这是出现一个选择窗体,选择之后再上屏(这是我看了之后的感觉,而且代码可能是环境不同还是哪个模块没编进去所以有挺多错的,还有一些作者定义的宏定义什么的也认不到),而我要的就是最平常的那种按完一次2然后a处于被选择状态约1秒然后光标后移的那种(如果没继续输入的情况下),感觉平常手机都有这种功能,WinCE已经这么多机型了(应该算成熟了----暂且不说完善),应该有支持这个功能吧,感觉那些随便什么机子只要是数字键盘的都支持这个呀,难道都要自己实现?

网友:
想要什么,就自己实现

毕竟CE不是专门做来做手机的系统,所以系统没有提供你想的.

网友:
看来楼主只能自己动手了,呵呵!现成的没有,自己做也不难,反之按键扫描而已,根据按键按下的时间来分别当前所选择的字符。

网友:
天呢,这个帖子竟然是完全采集的csdn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