驱动加载程序中,在StartService()后,通过GetLastError()返回3错误(〖3〗-系统找不到指定的路径。)

楼主:
    驱动加载程序中,在StartService()后,通过GetLastError()返回3(〖3〗-系统找不到指定的路径。)    在虚拟机运行的,一开始是好的,暂停第二次打开 ,无论如何加载时运行到StartService()后的GetLastError()返回都是3,也就是系统找不到指定文件。程序参考了多个加载驱动版本,逻辑都没问题。
    我想应该不是驱动的问题,因为我用DriverMonitor 成功加载了驱动。
    我eeworld上也看都一个帖子问这个问题 ,貌似是06年问的,不过 貌似没有满意答案。。。。
    不知道那位驱动大虾能解决这个问题。。。
    万分感谢

网友:
经过大量的实验 貌似发现了问题的所在
我猜测大概的原因是
    我为虚拟机 创建了一个共享文档,为了安全的考虑 ,我主要是在共享目录储存我的开发文件,包括运行,调试等都在共享文件夹中。然后我在桌面的驱动文件是可以被加载的,但是加载并启动共享目录下的驱动文件时总是有一个错误
ERROR(3):  The ImagePath specified in the driver's service database entry is incorrect, or the file is missing
(使用Driver Monitor加载的驱动)
所以我联想到 所谓的ImagePath 正式在虚拟机中把 共享文件夹虚拟成一个盘符,我的是Z盘,实际上这个盘式不存在的(可以尝试去拷贝个文件到这个盘,直接弹错误)

所以我觉得应该是这个问题,后来我把整个工程全部拷到虚拟机中,便不会出现这个问题了。

不过我还是有些疑虑,为什么一开始 我也是在共享文件夹中进行的开发,就顺利加载,因为没有保存当时的snapshot 所以也无从考证,如果有知道的大虾可以跟我分享一下,谢谢喽,不过现在问题已经解决了,如果也有人遇到过类似的问题,我觉得可以试试这个方法解决。

网友A:
真是的。。。我今天也碰到这个问题,但是没有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真是的。。。我今天也碰到这个问题,但是没有解决。。。

    用我的方法也没解决?

网友:
我遇到了相同问题,
楼主的方法很有效。
但是为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