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WINCE下没有文件夹对话框。

楼主:
VC下SHBrowseForFolder就行了,但是在WINCE下好像用不成,大家都是怎么解决的?

另外,为什么我用CFileDialog对话框能出现,但是里面没有文件,切换文件夹也是空的。

网友:
自己分析目录,没有系统的可用

网友:
我有一个DLL,你需要的话告诉我你的EMAIL我可以发给你包括相应的DEMO代码

网友:
另外,为什么我用CFileDialog对话框能出现,但是里面没有文件,切换文件夹也是空的。

估计explorer.exe 没有运行

网友:
会不会是选择的文件过滤

网友A:
OpenFilter += _T("All Files (*.*)|*.*||");
CFileDialog FileOpenDialog(
                TRUE,
                NULL,
                NULL,
                OFN_FILEMUSTEXIST |        OFN_HIDEREADONLY | OFN_PATHMUSTEXIST,
                OpenFilter,
                AfxGetMainWnd()
                );
我是用的可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OpenFilter += _T("All Files (*.*)|*.*||");
CFileDialog FileOpenDialog(
                TRUE,
                NULL,
                NULL, ...

为什么我的报错了。cflieDiaLog报错了,using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