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体管放大原理……

楼主:
看了很多晶体管的放大原理说明,始终没能明白!
既然要放大,那必需得有相应的能量转换吧,那么晶体管对电流、电压的放大所需的能量来自何处!?

网友:
能量守恒是一定的, 这个能量来自电源, 三级管应该讲是对能量进行控制.

网友:
是来自基极上的电源还是其他电源?

网友:
晶体管基极、集电极和射极的能量都是守恒的,输出信号的能量由电源转换来。

网友:
还是没有告诉我是从哪个电源获得的能量啊?
一般的三极管都有几十到几百倍的放大能力,那么是不是其所要求的电压也要非常高啊?不然哪能得到放大后的电流啊?

网友:
三极管是一种控制元件,主要用来控制电流的大小,以共发射极接法为例(信号从基极输入,从集电极输出,发射极接地),当基极电压UB有一个微小的变化时,基极电流IB也会随之有一小的变化,受基极电流IB的控制,集电极电流IC会有一个很大的变化,基极电流IB越大,集电极电流IC也越大,反之,基极电流越小,集电极电流也越小,即基极电流控制集电极电流的变化。但是集电极电流的变化比基极电流的变化大得多,这就是三极管的放大作用。IC 的变化量与IB变化量之比叫做三极管的放大倍数β(β=ΔIC/ΔIB, Δ表示变化量。),三极管的放大倍数β一般在几十到几百倍。
三极管在放大信号时,首先要进入导通状态,即要先建立合适的静态工作点,也叫建立偏置,否则会放大失真。

其实这个所谓的放大只是对基极的信号进行放大,你所谓的放大后输出的能量应该是来自发射极
发射极电流=集电极电流+基电极电流

一般的三极管都有几十到几百倍的放大能力,那么是不是其所要求的电压也要非常高啊?不然哪能得到放大后的电流啊?
基极的电流不可能很大的,不然就失真了

网友:
引用楼主 JerKii 的帖子:
看了很多晶体管的放大原理说明,始终没能明白!
既然要放大,那必需得有相应的能量转换吧,那么晶体管对电流、电压的放大所需的能量来自何处!?

遵守能量守恒定律,放大的能量来自电源——这个东西虽然很简单,但是很多在大学的娃儿都不知道哦

网友:
电源接在c极,e极产生的电流都是从c极的电源过来的,至于过来多少,就是基极b控制的倍数了。

网友:
能量肯定来着电源了,只是对输入信号的放大。
电流的放大,或者电压的放大。

网友:
一般的三极管都有几十到几百倍的放大能力,那么是不是其所要求的电压也要非常高啊?不然哪能得到放大后的电流啊?
搂主好像搞反了吧,几十到几百倍的放大能力是指的电流,而放大的电流通过负载转化成电压。所以你说的所要求的电压非常高是没道理的。

网友A:
中国教育的悲哀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中国教育的悲哀

尤其是这个问题出现在这个版里

网友:
电压,电流不是同时放大的^_^

网友:
对楼主真的很无语

网友:
--- 一般的三极管都有几十到几百倍的放大能力,那么是不是其所要求的电压也要非常高啊?
这个放大能力是在输入信号很小的时候成立的,

输入很大的信号电压到b极,管子就饱和了。

具体请看看模电书。

网友B:
一个很浅显的比方,就你家那水龙头,那水龙头就是那三极管的基极,水压就相当于电压,你用很少的能量就能够控制水龙头的开关,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中国教育的悲哀

尤其是这个问题出现在这个版里

!!!!!!!!!!!!!!!!!!!!

网友:
是挺悲哀的!虽然学过了,但只是看到一些公式的罗列,对公式背后的东西想不明白~~~~~

你们奚落我还不如教教我……

网友:
关键是有些东西是需要自己看书的,重复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中国教育的悲哀

尤其是这个问题出现在这个版里

哎~~~

网友:
8楼和20楼说的都不错,
我这是瞎说一下:
三极管实际上是利用一个微弱信号控制另一个较强的信号,
其放大原理,得从物理上讲:三极管中有三层,发射极和集电极在两端,基极在中间,发射极和集电极中间那层的导电性受基极微弱信号影响,其实就是电子空穴对的多少,只需基极微弱信号补充适量电子即可改变中间那层导电的效率,流过发射极和基极的电流就会发生改变,这个电流的改变与基极信号改变相对应,且是基极电流的几十到几百倍。
(以前的材料多数放大约45倍,新材料就不一定了)

网友:
1 我感觉楼主还是比较有想法的,反应了现在教育的优势。其实能量守恒是对的,只是太抽象了而不具体:应该是交流能量与直流能量之间发生了转换,直流(一般如此)能量,通过转换成交流能量,造成了较小的交流(信号)能量,对应(一般为线性)放大到一个较大的交流能量。这是能量解释;
2 信号放大有三个类型:电流放大、电压放大、以及功率放大;三个是不同的机制完成的;电压放大需要较高的电源电压(如直流电压),但也不是完全依靠;电流放大需要良好的电源(如低内阻等)配合;功率如二者均有要求;
3 至于放大则是相对的,如果楼主再深入学习的话,会发现一个很微弱的信号,放大到一定程度才是合理(最佳)的,太大与过小均在工程上可能不符合要求;一般的放大不能光从理论上要求,需要考虑线性的工作范围;
以上仅仅参考

网友:
8楼和20楼说的都不错

网友:
学一下模拟电子线路就知道了

网友:
由基极b电流控制集电极c的电流从e极输出,是电流放大,由于后接负载电阻的缘故呈现电压放大的现象

网友:
当然是来自直流电源啊,被放大的只是小信号

网友:
不要把“放大” 理解成把小电流“变成”大电流,小电流和大电流一开始就是存在的,B、E流的是小电流,C、E能过大电流,三极管不过是能把小电流的变化跟大电流的变化联系起来罢了。

网友:
还是仔细看书吧

现在很少用 BJT 了  如果能用 9013 做个 反相器 我看就足够了

网友:
  楼主对放大的意思理解的有问题啊 放大是有一定范围的 三极管工作点在放大区 就是放大电路 工作在饱和区和截止区 就是开关电路

网友:
基本三极管和MOS管还是很有用的,以前老师说现在时集成电路的天下,现在出来了才知道基本元器件魅力也不小。我不知道楼主用的什么模电书,这个东西好点的模电书都会讲的。就算只是一堆公式的堆积,难道里面没有电源的输出功率公式?你在算算你整个电路消耗和得到的功率。

网友:
哦哦哦,加油啊

网友:
有没有好的学习模拟电路的资料啊 介绍下 啊

网友:
三极管是一个控制管,一个电流能控制另一个电流的大小。

网友:
哎,你看看图不就明白了,三极管导通后主要的电流是Ic,Ic的电流是凭空来的吗?不是要接电源吗?

网友:
应该去看下等效电路,你就明白了,

网友:
呵呵,我也弄了很久才有点明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 楼主对放大的意思理解的有问题啊 放大是有一定范围的 三极管工作点在放大区 就是放大电路 工作在饱和区和截止区 就是开关电路

38楼说的很对,三极管在放大区才起线性放大作用,对于共发射极放大电路它的能量是来自于集电极的电源;在该类电路中一般的时候在三极管的发射极会有一个较小的电阻,加在基极的电压便会在该电阻和基极到发射极的PN节上形成一定的电流,而三极管又有流过集电极电流是基极电流N倍的特性(怎样导致有有该特性,你也不用了解,知道有就行,这个N就要根据不同的三极管来定了,不过集电极电流也不会无限大,它要满足安培定律的,也就是最大电流为集电极电压除以集电极加发射机电阻的和),并且在共发射极放大电路中一般集电极都会加一个较大的电阻(高频的时候为LC并联谐振电路),该较大电阻就会由于电流的原因形成分压,由于电流的不同而导致分压不同,最后你输出的电压也就不同了。

这是作为理想的情况,等你懂了理想的后再考虑下PN的压降等其他要考虑因素。

网友:
知道如何控制水闸就差不多了。

网友:
你在仔细看看书啊 ,能量是从电源处得来的,它不是要接个vcc的啊。就是这里给的能量。其实我觉得所谓的放大,就是用小电流去控制大电流。

网友:
在从宏观上理解,放大就是通过小能量控制大能量,在三极管中就是通过基极的极小电流变化控制集电极的大电流变化,而极电极的大电流是由外电源提供的。

网友:
放大的能量来自晶体管本身的电源,不是凭空放大的。

网友:
三级管相当于一个可变电阻。阻值是用小的电流控制的。三级管有不同的接发。实现的功能不同。有电压、电流放大。有电流放大(射极跟随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个很浅显的比方,就你家那水龙头,那水龙头就是那三极管的基极,水压就相当于电压,你用很少的能量就能够控制水龙头的开关,

说到这份上了,顶吧.楼主先看一下模电书.

网友:
三极管像放大镜一样,只放大信号(电信号、图形信号),不放大物质(能源)。

网友:
呵呵,三极管放大这一块确实比较绕人,多看看,基本原理和简单应用还是容易掌握的.

网友:
双极型三极管(BJT)的放大是基于扩散的机理.....在PN结的两边,自由的载流子扩散到对面会被束缚住,形成耗尽区,并且N区域带上正电荷,P区域带上负电荷,形成电场,这个电场的强度取决于材料的能带.

在没有外部电压的时候,这个电场正好能阻止自由载流子继续越过PN结...越过PN结的扩散运动过程被这个电场阻止了.

如果给PN结加上和它形成的电场相同方向的电压(P接负,N接正),则会促使更多的自由载流子处于束缚状态,耗尽层的厚度增加,PN结阻止电流形成.
如果加上相反的电压(P正,N负),在外部电场的作用下,被束缚于PN结两侧的载流子将脱离束缚流向外部电路,载流子会继续扩散越过PN结,形成电流.

三极管的特点是,基区厚度很小. 在其放大状态,B-E处于正向导通状态,E区的载流子扩散进入B区,一部分会从基极流向外部电路,形成基极电流,另外一部分则会扩散进入C区.C-B结的电场会阻止B区来的载流子扩散进入C区,但不会阻止E区来的载流子. 由于基区厚度很小,从E区过来的载流子大部分扩散到C区,形成集电极电流.....这就是三极管能够进行电流放大的原理.

懂了没?